想做飞机!

楼主(2006-09-06):
我有个125cc4冲程水冷的发动机,能用来做飞机吗?

网友:
有多少马力? 要载人的话,飞机要做得很轻翼展非常大(重量<80KG翼展>10M)只要4-6马力就可以啦.

网友A:
打击一下LZ, 民航总局:自制飞机上天属非法飞行将坚决查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另外水泠的是不是还要加个水箱,再加上水,自重应该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125cc4冲程水冷的发动机,能用来做飞机吗?


有几个建议

1:不要自己设计飞机,最好仿照已经有的、经过多年试飞的成熟的飞机(这是我们前辈血的教训),购买图纸的钱是不能省的;

2:参照已有的125CC摩托车发动机的参数,估计你这个发动机的马力最多7kw,因为不是航空专用发动机,重量很大(可能不少于20公斤,德国的ranket 12 发动机只有7公斤,却有14马力),可靠性也成问题。满足这个马力条件的飞机很少,我在本论坛引用了一个8马力的飞机,你可以考虑一下;

3:如果你的体重比较轻(例如,没有超过60公斤),还是有可能飞起来的。

4:你可以到这个论坛去看看:http://new.chinaflyclub.com/bbsxp/ShowForum.asp?forumid=9

网友:
写这篇报道的作者没有仔细研究国内的航空法规,因而有有错误导向!

-------------------------------------
引用 网友A:
打击一下LZ, 民航总局:自制飞机上天属非法飞行将坚决查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另外水泠的是不是还要加个水箱,再加上水,自重应该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德国的ranket 12 发动机只有7公斤,却有14马力

有一个什么什么无刷, 只有3公斤, 却可输出 11kw.
只是锂聚可能比油重, 也比油贵.

网友:
太贵啦,没有商业使用价值,国内航空爱好者接收不了。
---------------------------------------------
有一个什么什么无刷, 只有3公斤, 却可输出 11kw.
只是锂聚可能比油重, 也比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