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不带陀螺仪的飞碟(UFO)欢迎大家来讨论看能不能实现!

楼主(2006-09-06):
制作飞碟简单(我指做模型类不载人)!不需要复杂的机械结构.
用4个无刷电机很容易固定.机构都想好了超简单....
看过一些国外网站感觉难的是要有陀螺仪.业余制作难度很大,而且成本很高.
所以不想用陀螺仪,我仔细分析过原理不用应该可以..
UFO原理如下;

1: 4个电机相对应的电机旋转方向一样,相邻的电机旋转方向相反.(如图A)
2: 4个电机向内侧有倾斜角如图C,当4个旋翼转速一样时可以旋停.前提是
   重心居中,正反螺旋桨对称同一转速下产生的拉力一样.
3:当4个旋翼转速一样时,机体受外力不水平时,系统会自动纠偏(如图B)
  系统越重倾斜角越大自动纠偏力矩越大,抗风能力越强.
4:只要能准确的控制4个电机的转速就可以垂直起降旋转或向任一方向移动.

不用陀螺仪的理由:我有办法来实现精确控制4个电机的转速.剩下的问题就是
重心居中和正反螺旋桨对称. 这两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以上是个人想法欢迎大家讨论.多给些建议看还有那些问题没考虑到.

.

网友:
怎么形成碟状体呢?

怎么形成碟状体呢?

网友:
那要反复的调试才有可能,主要是通过混控曲线来达到平衡

网友:
建议用轴统一传动,保持统一转速,利用重锤之类机构控制桨矩,具体细节仔细斟酌!
顺便说下:不用陀螺仪,只用机械实现,何必返祖呢

网友:
银辉以经有一款和这个类似的遥控飞碟了,卖1000多元,外形、布局基本一致,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有点意思,空了研究一下。

网友(2006-11-10):
有没有不用螺旋桨的?
螺旋桨的性能毕竟有限,要是谁能想出不用螺旋桨的就有可能改变历史了

网友:
用喷的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