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电动船改成摇控传可行吗?

楼主(2006-09-06):
我有套三通道比例的飞机的遥控和接收多出来了!接收是一体化的!带电调和陀机!

我打算用陀来控制方向,直接接电动船的电机来做动力!用普通的电动船改造可以吗?有人试过吗?

网友:
可以!只要穿装的下你的设备就可以。

网友A:
绝对不行,,,,,,

网友B:
把之前所有的 设备全拆掉,,加一个电调 一个舵机 和一套设备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之前所有的 设备全拆掉,,加一个电调 一个舵机 和一套设备就可以了!

我就是有遥控! 接收和电调,陀机连在一起的!套装! 我打算做单浆的!用接收上那两个陀机的其中一个来做船的陀!不过现在就差船体没有!

网友C:
找个继电器.一个舵机控制一个继电器触点来接通马达电源.另外一个舵机转向.没什么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继电器.一个舵机控制一个继电器触点来接通马达电源.另外一个舵机转向.没什么不可能的..

不用阿!我的接受和陀机什一体化的!有接线连电机的!不用买继电器!直接两电机就得!其中一个陀机就用来转向!

楼主:
淘宝上那个有便宜的电动船卖?我要买只普通的电动船!不要遥控的!打算自己改!哪个有!PM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淘宝上那个有便宜的电动船卖?我要买只普通的电动船!不要遥控的!打算自己改!哪个有!PM一下!

我有个坏的要吗http://shop33516206.taobao.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坏的要吗http://shop33516206.taobao.com/

已经淘了架玩具的十几元!你这个价钱加多少少都快买到部全套的遥控船罗!还要买你的船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淘了架玩具的十几元!你这个价钱加多少少都快买到部全套的遥控船罗!还要买你的船体!

你买个我看看,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