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想买"华飞"的朋友泼点冷水

楼主(2006-09-06):
最近很多朋友都想买华飞,我在这给他们泼点冷水,让他们在买之前清醒一下
一.华飞说什么也是家用床,想干大事的不要买它.
二.华飞的D180,D210功能不多,D250相对多点
三.改NCN比较难,想改的朋友不要买它
四.加工长度较短
五.可选件不多,
六.丝杆调速是通过换挂轮的,
七.D180,D210没反向进刀
最后,请想买床的朋友想清楚,你们买床是为了什么?用来做什么,只有定好位,才能买到好床
祝大家早日买到好床,早日上床,

网友A:
也不能要求太多,对的起这价钱,外型可以说最漂亮,摆在家里,能增色,老婆这关好过,精度好象也比一般家用的高些,另外家用的蘸火的只有他和真牛的,不是齿轮传动也有好处,就是噪音小.

网友:
是,纵向进刀量也大了点。
反向进刀是不是换下挂轮就可以了?
改CNC 还是西马特的好,不过我不想用车床改。想用铣床改,加个平面模组。尝试尝试得了
主要买来做模型用,遇个方便,加工量不大。

网友A:
改CNC一点不比西吗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CNC一点不比西吗特麻烦.

是啊,估计是老外买Sieg的多些,Sieg改成功案例多些给大家的错觉吧,Sieg比华飞的结构应该都差不多,没看到有啥为改CNC优化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不能要求太多,对的起这价钱,外型可以说最漂亮,摆在家里,能增色,老婆这关好过,精度好象也比一般家用的高些,另外家用的蘸火的只有他和真牛的,不是齿轮传动也有好处,就是噪音小.

说实话,我的车铣都是齿轮变速的,夜深人静的时候,即使我想玩机床,也不敢,哗啦哗啦的在晚上,估计要被邻居贬死 那种时候,真希望都是皮带变速的啊! 只能捱到白天的正常时间(午休也不敢)
所以家用小机床用皮带我觉得是很有道理地 毕竟是家用嘛,而且相对来说皮带的还会比齿轮的便宜一些

网友:
买西马特C3怎么样?

网友:
我买的C3

我用45#钢作了两件工具,感觉不足的地放是:
1.尾座太小,太单薄,钻中心空的时候钻头有时会做圆周运动。(可能是精度问题)
2.刀架部分也太单薄,切断时震动大,以至无法切断,所以我都是用钢锯锯断。
3.另外我这台C3转速在560转时抖动,拿掉卡盘也抖动,很讨厌。
4.转速在400转以下时电机有50周交流哼声,如同交流接触器吸合不好的声音。(不知其他朋友的C3是否也响)
5.机床主轴孔径是20mm,可80mm的卡盘空径很细,有些长料穿不过去,不知能否换成100mm的卡盘。
我的C3大部分是加工铝,所以这些不足就凑副这用吧。

网友:
看来西马特C3问题多多.

网友B:
3.另外我这台C3转速在560转时抖动,拿掉卡盘也抖动,很讨厌。
你的齿轮组是不是少了几个齿,声音大不大!

网友:
我看到大家动不动就提精度.就我门业余制作我看有0.1到0.05就行2

业余就是业余.不是做原子弹

楼主:
对,就算机子精度去到0.0000000001,但我们很多人的手工连1到不到:(,好好练吧,人机合一,才是正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另外我这台C3转速在560转时抖动,拿掉卡盘也抖动,很讨厌。
你的齿轮组是不是少了几个齿,声音大不大!

对 把挂轮全部下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华飞说什么也是家用床,想干大事的不要买它.
二.华飞的D180,D210功能不多,D250相对多点
三.改NCN比较难,想改的朋友不要买它
四.加工长度较短
五.可选件不多,
六.丝杆调速是通过换挂轮的,
七.D180,D210没反向进刀

1:干大事谁还买这类小机床!
2:要那么多功能有多大用处呢?
3:要改CNC俺就不会买这种小机床,至少也要买小型工业机床!
4:俺的D210最大加工长度为400MM,一般玩玩哪用这么长哦!
5:中心架.跟刀架.组合车刀 .四爪自定心125MM卡盘.过渡法兰盘.机床工作台.活动顶尖.钻夹头这些选购附件都有啊,不过俺只买了原厂的中心架.跟刀架;其他的自己在本地五金市场买要便宜不少
6:丝杆调速是通过换挂轮一般玩玩足够了!
7:反向进刀用的少,没有也罢!也可以把机床主轴反转把车刀也反装可以实现反向进刀

网友C:
想问问,如果我做刀玩,这东西能用得上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如果我做刀玩,这东西能用得上么?

据我了解常识 做刀需要的是铁锤、火炉、磨刀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我了解常识 做刀需要的是铁锤、火炉、磨刀石

是,需要热处理,属于金属冶炼,和锻造

网友E:
泼的中肯,继续泼,越泼,知道缺点越多我越喜欢华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泼的中肯,继续泼,越泼,知道缺点越多我越喜欢华飞

泼冷水要看站在什么角度,一般家里面非专业的玩玩基本足够!这个D210总比C2和AT125强多了吧

网友E:
对呀!看对谁了,对我够用就行了,真要玩到不够用了,再升级换代吗!一下子弄个大几千、上万的其实也是浪费

网友F:
天凉了,泼冷水请注意温度!

网友G:
其实,用车床加工,主要是看加工的工件,材料,精度.满足要求就是好的.
玩车床的玩家,玩的是车床本身,也许外加工更合算,但玩的就是这个味.
大家要分别讨论,不同目的有不同的选择,没有对错,

网友H:
搂主是好意,有些坛友没搞清楚就买的话,即浪费资金有占地方。
搂主是好意,有些坛友没搞清楚就买的话,即浪费资金有占地方。搞清楚性能参数,再根据自身条件和要求,然后冷静的购买好一些。

网友H:
家用车床玩的成分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