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模型坦克在行进中射击的思考~

楼主(2006-09-07):
近日在坛里看了一些图和视频,对大家的水平感到由衷的敬佩,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在我观看的模型坦克中绝大多少数的性能还在2战时期!为什么这样说呢?即都是需要
车体在开动的情况下急停后在瞄准射击!而控制者也只有一人。实在不能跟现在的坦克
相比。但我觉得要达到模型坦克在行进中射击在目前的模型技术条件下也不是不可能。
前几天在坛里看到有同好在车上加摄像头和红点瞄准我觉的很好但也只是加强了精度,
我看后苦想了几日觉得加上些东西和控制模式就可实现!
首先要2人控制!这很重要!没有谁可以一个人开辆真坦克的!同样的道理模型也一样。
这就意味着炮塔的控制必须是和车体独立的!包括动力!就是说炮塔自己有电池和遥控。
但这还不够,还要有精确的控制,车体圈座必须是齿轮的而炮塔的转动靠固定在炮塔上的
电机。电机必须是无及变速的已适宜车体的转向等动作。但这还不够!还不能在行进中精
确射击!因为哪怕多个人控制人也不能对车体的动作马上反映而保持炮的指向性!大家要是看
军演就会发现现代坦克在移动时颠簸时炮管是不跟车体一起动而保持高度的指向性,老坦克
就是炮管跟车体一起晃。为了保持指向性就必须用到陀螺仪了(用高灵敏度直升机的就可以
控制程序小改一下)但要2个,还一个是水平的(这个不大好搞如果不是很颠簸的地方就还无所谓拉),就是炮的仰俯稳定了。
如果我说的这都搞定的话~~~~~呵呵,大家可以想哈你通过摄像头和红点瞄准时,你的驾驶
员无论做什么避弹机动你都可以稳稳的瞄准拉!

PS:这也只是达到70年代的水平啊!现在最牛的就是猎歼系统了!(感觉有点像影视制作中的追踪不过是实时的
在加我说的前面的那套东西———在军事中叫双向陀螺稳定系统)

网友:
模型不能跟真实对比,静态模型中,可以把内部结构所有东西都照比例缩小做出来。动态模型已经将基本可以活动的部位都搞成遥控了,难道还要加火控系统?坦克需要多少人控制就分开多少个人遥控?太无聊了吧。不过你有兴趣这些都不难实现,有两套遥控系统就可以了,一套管底盘的,一套管炮塔上层的,还可以模拟很多东西呢,照你说的都可以做,不过要自己做,火炮最好用真铁改,因为结构跟真炮一样,但,里面的装填员怎么办呢?把人缩小放进去吗?呵呵,想想吧。

网友:
田宫的1/16豹2坦克 就有火炮稳定装置

网友:
同意二楼的观点  凭借现在的技术完全可以实现楼主的设想  比如现在的无人机技术如美国的捕食者 不说它可以发射导弹攻击目标 它上面安装的监视设备同楼主的设想是一致的  建议楼主去飞机区 看一下 "毒霸天"发的关于遥控飞机航拍的帖子
给坦克加装火药炮 第一视角的摄像头加光学瞄准镜 加陀螺双向稳定(车长独立周视仪就免了) 加双路数字无线传输 一路驾驶员 一路炮手 那就可以远程遥控了 如果用飞机或卫星中继制导 恐怕可以卖给美国反恐去了   不过代价是太昂贵了  个人恐怕是实现不了
如果谁能个人制造出来,我会佩服的五体投地的

网友A:
等着吧,俺的坦克炮双向稳定系统已经搞定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着吧,俺的坦克炮双向稳定系统已经搞定拉!

有图么 大哥??  可以 保持相对稳定》?

网友:
田宫的也没有
那个火炮自动转向是用操作者的操作进行的
只要转向速度和炮塔转向速度一样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真坦克里面是用自动瞄准仪和车辆稳定系统作成的
很多的高精电子系统,模型里不可能完成
而且你说地个人控制也不可能完成完全控制
首先2个人的思想不一定完全一样动作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不能同步调整车和炮
第2飞机上的陀螺是电子的,可以控制舵机的微调,但是坦克上炮塔转动的力量很大而速度很慢不能做到灵敏的转动和动作同步性
所以LZ不要在痴人说梦了
模型自动瞄准和稳定完全不可能
除非你可以把真车上的电子系统完全缩小安装到模型上
你可以去看看美国的机器人大战有全自动机器人
很棒的哦

网友:
不知道仿一个形态可不可以,炮上下自己做一个机械平衡器,

楼主:
我不大同意7楼的观点,什么叫双向陀螺稳定系统?也就是说真坦克也是靠陀螺仪来稳定的!陀螺仪给的只是控制信号,炮塔的转动是靠电机的啊,你电机功率够的话还什么不够灵敏的转动和动作同步性!在还你说直升机上的陀螺仪不行,怎么不行?陀螺仪的目的就是保持机器的方向的,只是直升机的控制方式决定它只是微调舵机,如果改下它的控制程序,配合电调保持炮塔方向稳定不难把?

网友:
你知道真坦克里面的平衡机构是怎么做的吗
那是随动系统,不是靠陀螺的信号开控制机械系统完成的
直升机的陀螺可以微调舵机但是坦克不行,因为直机是空气动气,只要做出很小的动作就可以控制其姿态但是坦克车身转向的时候如果要炮自动回正时炮塔转动的行程远远大于直机,力量的需求也是一个等级的,所以不可能做出那样灵敏的动作。
别忘了坦克的运动方式和直机有本质区别,全部都是大马力电机的长形成动作完成的炮塔转向和炮管升降
而且你要知道一点,即使是真坦克,美国的M1英国的挑战者在战场上作战时为了保证精度也是短停射击的
而且模型里的电机功率限制不可能作出那样快的动作,而且动作快了在没有电子瞄准系统支持的模型中要做到精确瞄准就更加困难,所以真坦克的手动转向和炮管升降系统也是低速高精确的,不要在想什么自动瞄准了,你都没上过坦克不知道那里面实际操作多费劲呢。我可是上过坦克开过真车的。6台电脑及时演算和4个陀螺4套稳定系统才可以才完成的自动瞄准和自动稳定

网友:
搞来搞去遥控坦克需要三个人了,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炮手,还有个是装填手呢,晕倒!!

楼主:
10楼的我在一开始就说了这就是个稳定系统,才70年带的水平,我也没说他是自动瞄准,请看清楚在说。瞄准还是要靠你自己,只不过车体转向时炮不会跟着转。70年坦克也就这水平。在还有你对电子控制也太不了解拉不把?
现在NB的坦克要在移动时开火也要在30KM/H以下,你模型开那快干吗啊(不是赛车啊),对与没那系统的模型坦克对战你就是开的不快对它也够头疼的。在还有大家对2人控制很抵触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是可以讲配合的么。至于装填手你有个半自动气GOU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发展到YY帖。

网友:
你认为坦克里的空间装的下半自动气GOU吗,好象还是有可能的那激发呢?用舵机来带?
别忘了坦克的自动稳定系统是在强大的电动炮塔转向和电动炮管俯仰机的支持下完成的,你模型里的电机有那么快速度完成吗?你自己算下就知道了,用你的坦克爬个坡在下个坡你看看所快的角速度,你的电机跟的上吗
而且电子系统是一会事(我不认识你做的出来)最终实现功能的是机械系统(你更做不出来)
所以不要在提这个无聊的问题了
2个人控制的话炮手知道驾驶员要走什么路线吗?知道坦克什么时候要转向吗?

网友(2007-03-05):
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如果改了一下,必然导致体积庞大,重量加重。而且是不是要背一个监视器出去。M1A2SEP上的那套火控很贵的,我不信有谁回去买一个来改。不仅是价格的问题,精度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陀螺仪就能保持精度吗,我觉得要这么做的话,就要买台笔记本电脑,装在坦克上,实时处理坦克的倾斜变化,还要有几个传感器来测量倾斜变化,M1A1上不是也有火控计算机,即使火控准了,弹道呢,你有那个精度吗?想法是好,但难度很大

网友B:
有梦想才有进步 连梦想都没有了 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能实现多少实现多少 重要的是一直都在为梦想努力 展现人生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梦想才有进步 连梦想都没有了 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能实现多少实现多少 重要的是一直都在为梦想努力 展现人生的价值

 说得好。
俺的系统正在调试中,现在还不太理想,有明显过冲。准备先实现方向的左右上下稳定,然后依据试验情况和能力向目标锁定跟踪努力。

网友:
关于这个俺单独买了本书
炮管问题采用的是陀螺
其实陀螺+成像是可以实现运动中瞄准的

网友:
坦克上用的是光纤陀螺加数字油缸,自己搞用高速摄像机+角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步进电机。

网友:
要是坛子里有精通电子、机械、液压、软件的全能牛人,搞个无人步行坦克机器人出来。有点经费凭现在的条件完全可以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