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切机翼用大桨飞翼龙(有图片)

楼主(2006-09-07):
电机:辉盛2410-08kv1260
电调:辉盛15A
电池:3e 11.1V 2200mA/h 锂电
桨:GWS0947
发射:FUTABA4EX
接收:FUTABA R136F
另用2只ESKY8g舵机控副翼,自制延长Y线
泡沫自切机翼:翼型 克拉克Y 梯型翼 翼面最高点平直
翼展:118cm 翼根弦长:21.5cm 翼端弦长:15.5cm
飞行感受:完全没有了翼龙那种钝钝的感觉,灵活流畅多了,电机安装了约2度的左推角,飞行时没有感觉到大桨反扭力的影响,推力线抬高后的低头力矩过大,一直要带杆飞,大动力要拉很大的舵补偿,需调整加大上推角,值得一提的是,这套动力配置的效率颇高,在机未调整好的状态下一块电飞了45分钟过外,约1/4时间是全油飞机动,但速度稍嫌慢

加高电机安装用9寸桨

翼型

翼组合

网友A:
没副翼,小上反,能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副翼,小上反,能好飞?

有副翼哦,没看内容?,照片

网友:
机翼泡沫自己切的,好手艺

网友:
机翼做得不错!

`

网友B:
从侧面看机翼的翼型做得不错,就是拿砂纸打的?

网友:
机翼好漂亮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侧面看机翼的翼型做得不错,就是拿砂纸打的?

用电热丝热切割的

网友:
45分钟啊~~~~~

网友:
好漂亮的机翼。。

网友:
机翼手工不错......

网友C:
45分钟?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分钟?什么电池?

3e的11.1v 2200mA/h 10c

网友:
呵呵,机翼切的蛮漂亮

网友D:
电热丝楼主怎么切的啊?切直线好切,可是这弧线怎么切啊?想了N久,就是没有想明白,麻烦指导一下啊,

网友:
是啊,请楼主不佞赐教。我也想学学如何切割机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热丝楼主怎么切的啊?切直线好切,可是这弧线怎么切啊?想了N久,就是没有想明白,麻烦指导一下啊,

文字很难说得详尽,下次把制作过程拍下上传,论坛以前有很多贴介绍过,可搜索一下

网友E:
机翼好象没蒙皮.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翼好象没蒙皮.有多重?

没蒙皮,刚好100g

网友F:
楼主能看看你的电热丝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看看你的电热丝吗?

是啊,把你的切割工具发个图上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把你的切割工具发个图上来让我们学习学习

切割用的弓和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副翼哦,没看内容?,照片

靠,我说呢,呵呵

这副机翼,做个泡沫的机身,飞3a不好?搞翼龙浪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我说呢,呵呵

这副机翼,做个泡沫的机身,飞3a不好?搞翼龙浪费了啊

让你说到点子上了,正有这个意思,放翼龙上只是做个偿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让你说到点子上了,正有这个意思,放翼龙上只是做个偿试

其实,何不试试这样?

网友:
切的非常了得啊```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何不试试这样?

看你这样做的时候有想过试下,但总觉得那高起的翼台不大好看,又想不出什么办法把它修饰一下,想把翼台整个割下来改前拉,但现在机身好好的又有点不舍,等炸了再试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切割用的弓和变压器

变压器是买的还是自制的,多少伏的也上个图吧,我切的差远了,向你好好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是买的还是自制的,多少伏的也上个图吧,我切的差远了,向你好好学学

变压器是买的12V60W,本来要用个调压器调温比较好操作,我没有,只能用发热丝(钢丝)的长短来调温了,记着发热丝的温度不能太高,刚能切开泡沫就行,密度大的温度高些,用边角料试好温度,翼型片的边要打磨顺滑,让发热丝能在上面平顺滑动,切时要有耐性,不要用力拉,稍加一点力,让发热丝割开泡沫滑动,而不是靠你的拉力割开泡沫,另外发热丝要尽量张紧些,切时如果发热丝拉成弧型翼型就不准确了,切时速度要匀,尽量做到两边同时进同时出,多试几次就行,这算是我的一些总结吧,勤加练习,相信你会比我切得更好,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详细说一下你的切割器的做法吗,你的机翼切的太PL了,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