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蜜蜂Ⅱ号机已经制作完成,并上首飞照片

楼主(2006-09-07):
继上次给xixihaha886做的蜜蜂一号后,现在二号机也诞生了。做为一号机的延续,二号机继承了一号机小而轻的特点,并且,将会比一号机更省电!(一号机动力为380有刷直驱6寸浆,二号机采用有刷180减速组驱8040浆)。在飞方方面有有所改动。1号机是三段式上反翼,2号无上反,并增架了副翼。为了有较好的俯仰性,2号机身加长了5CM。闲话少说,先来看看图

这个是计划使用的动力组。猫牌180有刷减速系统驱8040浆。GWS 15A有刷微型电调。接收将使用蓝剑2.8克微型接收机

现在开始画机身图 机身长度为60CM

这个是切好的机身

然后要开始粘了。粘KT是个学问,不知道如果是各位做这机,机身怎么粘呢?1号机我用的是双面胶粘机身。效果一般般。二号机采用了本地买的一种胶水。经我实践证明,这种胶,便宜(80ML一瓶,2块钱),速干,粘合力也不错。 就是这个胶了

这是粘好的机身,我们来看下

好象有点单调了,写几个字先

其实使用记号笔在KT上直接涂装,是最省事的,还不增加机机的重量。准备过几天去买几支荧光笔再涂装下。机身这样子做,就可以飞了,不过。还是要加强下滴。用什么方法加强,既可靠,重量又不会增加太多咛?本人有秘方。先卖个关子,详细方法将在后面介绍

下面就要做机翼喽。二号机不准备带上反了,翼形就用平凸翼好了。偶现在只对这个翼形比较熟
这是切好的翼肋和翼

用折纸法把翼形弄出来,并把翼肋粘上

翼开始做好的时候,感觉长方形的。太死板,所以后来又小改下

把做好的机身和翼组下看看效果。。。

先做这么多吧。要睡觉了。明天晚上如果不加班,接着做。喜欢的朋友接着看哦。还要顶贴。哈哈。你们的回贴就是我上图的动力!谢谢

网友:
对楼主的胶感兴趣,它不腐蚀KT板吗?

楼主:
当然不会,否则偶也不会用。你可去去本地的五金建材店买一小瓶试试。一般木工用都用这胶粘防火板

网友:
有kt专用的泡沫胶,500ml/12元

网友:
我买胶的时候,老板也推荐了这种胶,因为没听过效果,最后还是买了20一桶的泡沫胶,早知.....

网友A:
我也准备做个

我有小旋风的机翼,不知能用上么.?????

网友:
粘防火板的胶,好,谢谢楼主了。

网友B:
推荐的胶是粘防火版的,能干透吗?

网友C:
问个弱的问题,机翼的平的那面需要处理吗?难道是空的?

网友:
那种胶是不是就是修自行车的摊上补胎的那种呀?

网友D:
好小哦!!!!

好小哦!!!!!!
怕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小旋风的机翼,不知能用上么.?????

小旋风我没玩过,你能不能告诉我小旋风机翼的翼形和翼弦之类的数据?
如果是双凸型翼,可以把机身再加长点,弄的就象F3A。但我感觉想把3D机的机翼当成运动机飞。。不太可能。翼形决定了机翼的升力,和速度也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的胶是粘防火版的,能干透吗?

在要粘全的表面薄薄的涂层胶,然后晾干(5-10分钟)然后压上,就OK了。这时候涂粘合的效力是50%。如果不用大力,是不会掉的。放置24小时后,胶水就全干了。。怎么说呢。感觉比热溶胶粘合力还要大点,而且最主要,这个胶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小哦!!!!!!
怕风不????

小飞机就是在风小时飞的。蜜蜂1号机风力不可大于2级。这个机机应该比1号抗风力强点。因为这机没有翼仰角,而且1号机用的是6寸浆,这机是8040浆。刚才加电试了下,拉力还满大的。估计3级风还能飞的很好。具体要等我试了才知道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问个弱的问题,机翼的平的那面需要处理吗?难道是空的?

再问一次

网友:
翼展多少?翼弦多少?
期待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问一次

是空的
不要着急。今天做了好多,当然,也拍了很多照片。现在都快完成了。还差一点点,一会上图哦。争取今晚把机机弄好。这周六休息去飞。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