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和ESKY CP2 混控都烧了,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6-09-07):
4#和CP2的混控都烧了,4#现在尾电机可以正常控制,其他完全失灵,CP2混控烧了,接受器是好的。本来已经换了新的接收器和混控(4合1)板子,结果还是给烧了,看到悬停也要烧混控,真的很难琢磨国产的东西。

现在改怎么办,大家给我个方案,旧两个CP2接收器返厂修了。现在还不知道是保修还是要钱。另外各4#打算买个新的接收器。

另外种方法就是用飞达混控,但是一直就找不到合适的,有人说飞达混控可以,但是我接触的销售商又说不行。有些人说用两个电调,但是有不知道怎么接。现在正在郁闷当中。大家帮帮忙吧。买模型都希望让模型商赚钱,不然那里有开发新产品,谁知道原来这么脆弱的产品. 这几天一直在郁闷当中,真搞不懂,ESKY明明知道很容易超过负荷会烧设备,返而行之,偷工减料。真搞不懂,使产品卖钱,还是嘴巴买钱。。

网友:
4#鸡鸡我就没有接触过,但是CP2的4合一接收拆开是可以把单独的接收板作为一个接收机用的,就是说另外可以自己配上一个单独的混控板和独立陀螺仪就行.具体的方法就是CP2的4合1里边是由两块电路板组合成的,一块是单独接收板,一块是主尾马达电调/混控和陀螺仪组合板(统称3合1),中间是靠第三通道和第四通道把两块板连接起来的,把它分开,飞达混控板接到第三通道,把陀螺仪接到第四通道,陀螺仪的输出端接到混控板的尾马达信号输入端就行了,电源直接接混控板就行了.不过,这样的话,你要另外配一个独立的陀螺仪,因为原来的陀螺仪是集成在3合1板上的.

网友:
现在出的FEDA和CP2混控都偷工减料的!

楼主:
第二楼的方案我考虑过,但是那里都找不到飞达混控,给个连接什么的,陀螺仪我两个,一个是亚托的,一个是gy401,一直想弄个,就是找不到飞达混控。

网友:
三军有新的。找找看

网友:
混控,除了飞达,还有别有牌子吗?

网友:
好像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