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2212无刷 KV930 上1047桨用7.4V锂电,能有多大推力?

楼主(2006-09-07):
请教各位A2212无刷 KV930 上1047桨用7.4V锂电,能有多大推力?电流有多大?

网友A:
我的是KV1000的2212,上1047桨用7.4V锂电,吊机绝对没问题,我的机是320G左右,充满电8.4V拉力感觉在500G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V1000的2212,1047,8.4V拉力感觉在500G以上

怀疑中`````````````

网友:
我也怀疑!!!!!!!!!!!!!!

网友:
这么低的KV,为什么配低压的?

网友B:
我的2212kv1000,1047。7.4的电池,全油门感觉拉力在300克左右,但是电压再降一点拉力就差多了,

网友:
用3 cell 吧。

我用KV930 2212+1047+3cell 11.1v12c 1050mah ,
感觉就一个词:暴力, 而且电池不太热。

楼主:
用3 cell就是太暴力了,我做的飞机连设备才360克,用不了这么大的推力,想用2 cell大容量的锂电飞时间长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 cell就是太暴力了,我做的飞机连设备才360克,用不了这么大的推力,想用2 cell大容量的锂电飞时间长一点。

我的飞机也就这么重, 900mm翼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换装此动力后, 表现焕然一新. 用3 cell不算过份.

图纸上推荐的动力不比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KV1000的2212,上1047桨用7.4V锂电,吊机绝对没问题,我的机是320G左右,充满电8.4V拉力感觉在500G以上

好怀疑,

网友:
这个数据表现还差不多。

引用 网友B:
我的2212kv1000,1047。7.4的电池,全油门感觉拉力在300克左右,但是电压再降一点拉力就差多了,

这个数据表现还差不多。  真实可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的2212 kv1000的就是为了用11.1的电池,结果电池坏了一片,只有用7.4的了,400克的机机1047飞的好慢,飞3  4  分钟以后,动力下降的厉害
   老实人说的都是实话,没有一点夸张的

网友(2006-10-28):
400克多点,8.4伏的情况下

网友:
还是8.4好一点

网友:
这个8.4伏是2s锂电充满电的电压

网友:
LZ是飞什么飞机啊?

如果是飞3D机的话,2212马达应该重量在50~60克,用7.4v电池+1047的话,可以把飞机全重控制在300克以内,可以做不错的温柔3D机了。此时工作电流应该在10A以内,电池容量在1000mah~13000mah比较合适。以现在的设备来说做到300以内并不难,如果重量超过300克的话也勉强可以,但超过330~350克就建议用11.1V来飞了,11.1v建议使用1600mah以上电池。

要是你不飞3D的话,飞机在300~400克左右,使用7.4v电池的话,那建议用1080桨吧,动力不会暴力,但也算充沛了。

以上为个人建议,如有错误请指出,砖头就免了,谢谢~~

网友:
正打算购买KV930的A2212配3S和1047,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7-05-29):
学习了,刚买了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