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自己diy的7.4v 2600mah电池哈】

楼主(2006-09-07):
我飞雷鸟,刚入门不到一个星期呵呵。

感觉雷鸟的镍氢电池确实很重,而且容量不大,只有充满了电之后有那么三五分钟动力还算强,
但是再往后就不行了啊,因为自己对diy以及电池方面比较感兴趣,有了diy锂聚合物电池的想法。

jst插头是从电子市场买的,电池是淘宝上买的,sony的聚合物锂电池,单片容量是1300mah,
我采用四片,先并再串的方式连接,因为sony的聚合物锂电池的容量非常充足,质量很可靠,
所以并联两片没有关系,单片可以号称稳定5C放电,因为容量大,因此电流会比较大,约为6.5A,
并联以后可以达到13A,雷鸟足够了。

制作过程比较简单,用泡沫双面胶把四片电池粘在一起,这样每两片电池之间留有空隙有利于
散热,焊片处理一下焊接好就行了,对于经常操作烙铁的我来说,比较easy。最后用胶带把它
再捆上几道,更加结实呵呵。

sony的聚合物锂电池的容量/质量比很高,就是单位质量的容量很大,特别适合电直,而且一致
性比国内或者台湾的电池好不少,甚至不需要平衡充,我正在做白老鼠测试呵呵。

正好今天邮购的电子秤到了,我测试了一下原厂电池的重量(700mah),是101克,而我diy的
2600mah电池组重量才93克,好爽哈哈……

买了一个1.1A的充电器,改了一个jst插头,正在给电池充电,等充满了我可要爽飞了呵呵……

网友:
不错 不过电池好象没做平衡接口

楼主:
暂时没做平衡接口

刚才还没有充满就去试飞,果然动力比镍氢强太多了,非常舒服,看来电直还非要用锂电池不可啊……

看来电直的世界里,器材还真的很关键呵呵……

下一步解决电池的固定问题,总是用橡皮筋不是很爽,想想能diy什么定位装置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请问这样的电池,单片多少钱?

网友:
安逸啊~~~~~~~~这个电池多少米呢 呵呵 怎么没上制作过程的图片撒 那样我就省得上图片了 呵呵~~~~

网友:
关键是价格,,,,,,

网友:
楼主多实验一下,不知成本多少?

网友:
这种电池应该二十多元一块吧,我之前买了四块3600的也就100元,商家说这种电池放电是5-10C,我用它来跑1/10的电车(用23T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5-10C应该没吹水成分

网友:
20 多一块比较贵了`~

楼主:
电池的规格是sony 503759,成本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淘宝,不到20块,更关键是看品质,如果品质好的话还是很值得,毕竟它是sony大厂出品,据我所知,这款电池是sony能量密度最高的,对于模型来说非常有利啊,而且它的循环放电次数可以高达500次,容量下降比较缓慢,这个特性是很多国内的电池无法比拟的。

聚合物电池我只用日本产的,因为容量充足,循环次数好,我正在做试验,看看它是不是能到1300mah呵呵。

网友:
"聚合物电池我只用日本产的,因为容量充足,循环次数好,......"
难道国产的不行吗?

楼主:
国产的技术水平不够过关,这是锂电池业界公认的,就算是开始的时候容量和标称一致,也会在有限的几次循环以后容量降低很厉害……并不是不鼓励用国货,只是要求比较高呵呵。

网友A:
俺哪个5元的电池看样子也是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哪个5元的电池看样子也是日本的~

lab应该是东芝的电池,大概有接近700mah的样子,相对来说价格确实便宜呵呵,不过重量和电量比可能差一些呵呵。

昨天飞行很爽但是锂电池不大好固定,今天给它做了一个很合身的铝合金框架固定在了脚架下面,感觉很不错!晚上再试飞,好的话拍玉照给大家点评呵呵,手工比较糙,对付着看吧呵呵。

网友:
呵呵~不错!提倡DIY!我以前也自己组过电池~不知楼主的电池是否已经在铝电极上点焊了焊片?我以前是用TCL的电池,没有焊片,组起来比较费力!

楼主:
卖家已经点了镍片,否则相当难以焊接了……我试过,没有酸性焊油基本没戏,用烙铁头磨的方法得不偿失,我的烙铁头还是25一个的白光原装的呢呵呵……

没有做充电平衡接口是因为暂时没有平衡充,经过一个放电循环,两组电池电压还是保持一致,看起来一致性不错!

网友:
我这里本地产的10c2000要40元,贵死了

楼主:
如果单独买电芯,北京电子市场上卖动力电池的也挺贵,要45一节,而且它宣称的2000mah也不见得准确,明天我会用容量测试仪来测一下我用的这款sony的,看看是不是有1300^_^。

网友:
快阿!!!上进平衡头的安装排线方法阿!!呵呵。强烈的顶并且期待中。

楼主:
我暂时没用平衡充,因为这几片电池的确一致性很不错,目前还不需要平衡充哪,我想用几次看看电芯是否会出现电压不均衡的现象,到那个时候再做平衡充接头也来得及哈哈。

今天做了一次电池容量测试,为了测试方便,我改装了一个gy568电池容量测试仪,把50ma的放电电流档增大了四倍,改为200ma,电池采用max1811芯片的充电控制电路(500ma自动充电)充满以后搁置了一晚,然后今天早上开始测试,随机挑选的这片电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从电池容量测试仪的测试结果来看,从4.16v放电到3.11v(容量测试仪截止了),这片电池一共释放了1318mah的电量,超过标称18mah,相当好哇!自己高兴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