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阿 ,没信心了 ,5#-4总是 在地面转 阿

楼主(2006-09-07):
到底 怎么回事啊 ,怎么调整呢?在地面总是顺时针转圈,然后又向后飘逸,起飞一点点后也是飘逸,总是没办法如人家说得很好飞行,郁闷,希望大家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看样这位仁兄是个新手,首先要调节好微调,顺时针转圈要调节左边遥柄下面往左边推一点,如果推到低还是不行的话就要靠你操作左边遥柄往左压住尾巴了,如果向后飘的厉害要调节左边遥柄右边的微调往上推一点,,但是微调不是万能的,不是调好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关键要靠你自己来熟悉遥控器。好了,希望能理解我说的!!

楼主:
谢谢啊
我自己把飞机拆了,终于调试得比较满意了

网友:
难道要把飞机拆下来,才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