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无刷怎么样 能破百吗???

楼主(2006-09-07):
飞高3808406S无刷马达(KV:6579RPM,单只装)

型号:3808406S
尺寸:27.6mm(直径) x 48mm(长度)
轴径:3.17mm
前端轴长:12mm

线数:6T
转速:KV:6240RPM
电流:4.5A (69A Max)

搭配什么浆?

不知道玩船都应该用什么参数的电机
也不知道线数有什么关系

例如KV值都是3000  但一个线数是8T 一个是15T
有什么区别呢?

我想让船跑快 跑的飞快!!!!!!!!!!!!!!!!1

请老师指教

网友A:
540都没破百,还说3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0都没破百,还说380?

伤心中  那要怎么办?

540也有转速高的也有低的   这个380转速高啊

到底该怎么选呀  小弟急需买一个好的电机玩船用  请教了

网友:
转速高,扭力小也没有用啊

网友B:
380无刷马达破百连想都别想 能跑到50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0无刷马达破百连想都别想 能跑到50就不错了

借块宝地问一下,现在有没有比540无刷更高级别的呀!比如手腕子那么粗的!

网友:
忽忽~Bo!兄
你好心急破百

网友:
破百。。。。。。。。。。。。。不是一句话的事情,也不是单单一个电机的问题,船的速度要快并不是参数完全都来源电机,,,再说并不是说KV越高,速度越快,那这样的话低KV的电机都不用生产了

网友: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KV:6240   很有前途的一个电机啊~~
吹个"波"吹大个"波",吹大个"波波"玩"波波"
某"波"点玩啊~~

网友:
不是忽悠你..破百是可以的..就是要看你的船体和桨的匹配拉..

这里有个公式你算下看看...
(馬達kv值(rpm)*馬達效率(%)*cell數*單cell電壓*槳螺距(mm)*60/1000000)*槳效率(%)
6579*0.75(假设)*4*3.2*31*1.4*60/1000000*0.75(假设)=164KMH

网友:
注意~系380S啊~~DAI  33的桨已经很吃力了~,而且半浸状态效率是没有75%那么高的,这个电机只有在高转速的时候才有效率的.呵呵~~~呵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