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L的电机怎么拆

楼主(2006-09-07):
我的430L的
电机
有时会卡死,我想可能是轴承有问题,不知怎样拆,谁能告诉我,我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用火烧 用小火把电机壳上面的胶水慢慢的融化掉
然后用榔头敲 轻轻的把轴承敲出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网友B:
小心烧!烧了以后再敲的话小心磁钢退磁

网友:
请问用的是那种型号的轴承?

网友C:
有一次摔机倒是把盖给摔开了.

网友D:
我也很想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