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了jackyzh寄来测试的木桨。

楼主(2006-09-07):
邮局包裹寄来的。包装挺合适的。这两天太忙,稍后上图和测试报告。感谢jackyzh寄来测试品。

网友:
呵呵,收到就好。期待试飞结果。

网友A:
有没有260mm的,我也要。哈哈

在其它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可以为您定制260的。

网友:
快来报告使用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260mm的,我也要。哈哈

在其它参数不变的前提下,可以为您定制260的。

我的是CP2机机,原来大浆是260的,但是,我想把它换成290的,位置应该有的,我量过。在iceman家里见到你的大浆,很不错呀。

楼主:
这两天忙着推出雷鸟的锂电无刷升级套件,测试报告晚了几天。呵呵

先看看做工。一致性很好,机加工的金属套比较精细。木桨边缘平滑工整。看相相当不错。配对误差很小。

比原厂桨组轻3.3g。

装在雷鸟上感觉不错,显得档次要高一点。

实际试飞稍有轻微双桨,这不是桨的原因。是这个级别的旋翼头由于没有调桨的设计又是塑料材质会造成轻微的不平衡所致。对于原厂大桨,我们可以施加外力进行矫正。但木桨无法矫正。我们可以对旋翼头施加外力进行调节。所以换装木桨对旋翼头有一定要求,如旋翼头能轻易从轴承上取下,说明旋翼头有磨损最好更换。换装雷鸟的旋翼头效果要好很多,因为雷鸟旋翼头材质密度大球头根部又粗,不易变形磨损。稍调节旋翼头双桨基本消失。装在我的超级雷鸟上试飞,哇!听声音就有种变桨机的感觉。木桨桨距比原厂大桨稍小,悬停油门要稍加一点。但稳定性和抗风性提高了,对操控有积极帮助。在室外飞也没那么飘了。

木桨的缺点也可以说是特点就是木质桨叶不耐摔,打在硬物上损伤较大。不如塑料桨软性可变形不易损坏。

总结:木桨适合于已可稳定悬停的老手,以得到稳定的操控。尤其适合升级完锂电无刷的电直,因为升级后动力和电池容量充足,木桨的桨距偏低不会对JJ造成影响。新手建议还使用塑料桨,以减小炸机损失。或加装训练架。
再次感谢jackzh送来测试木桨,让我们有了新的选择。

网友:
感谢火腿丁写出这么详尽的测试报告。

我再做一些补充:
1、木桨是平凸翼型,塑料桨是凸凹翼型,翼型决定了塑料桨的升力要大于木桨,这个不是桨距的问题。
如果单纯增大桨距,转速就下来了,同样会影响升力的。所以这两个参数是矛盾的,这个6.5的桨距是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得出来的数据。大家也可以比较其它可变距直升机的悬停桨距,基本都在5.5-7之间。
所以悬停油门要稍微比塑料桨大一些。

2、火腿丁对于旋翼头的描述很详尽,的确是塑料件的差异造成双桨。深圳的一个模友用了说双桨达到7mm,根本不能离地。我说这个不可能,你换旋翼头吧。结果更换了以后就消失了。旋翼头的轻微变形造成的轻微双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掰一掰旋翼头就能矫正。严重的只能换旋翼头了。

3、只要用塑料桨能够稳定悬停的模友都可以换用木桨,来体验那种稳定的悬停,灵活的操控。千万不要用木桨做悬停入门练习,木桨木耐摔啊。

4、固定木桨的螺丝要上紧,这个太松也会造成双桨,而且一定要注意螺丝是超下装的,垫片在旋翼头上面,螺母在旋翼头下面,别装反了。这个在随桨附带的《用户须知》里面写的很清楚。

网友:
CP2试过没有,可不可用?

网友(2006-12-22):
今天又看到火腿兄的评测,写的不错,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