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尾巴猛烈摇摆

楼主(2006-09-07):
450xl尾巴猛烈摇摆,请问各位大虾,一般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尾桨不平衡了  检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大浆的动平衡没做好?

网友A:
排除机械问题,一般是陀螺感度太大造成.请把第5通道的感度调低一些.也就是EPA.

楼主:
经更换主翼固定座,并更换尾舵机,及调整螺距,有所好转,但仍时有抽搐,另外耗电量很大,加速无力,是不是电机及电调(表配)老旧所至,同样的电池用在se上表现很好.

网友:
看你的情况应该是机械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上面说了你都检查下,再看看转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机械问题,一般是陀螺感度太大造成.请把第5通道的感度调低一些.也就是EPA.

同意,我的也有时这样,关键是NI-PICTH和陀螺感度在配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除机械问题,一般是陀螺感度太大造成.请把第5通道的感度调低一些.也就是EPA.

另外EPA不是舵角的调整功能吗?只是用来调舵机左右摆的角度,怎么与感度有关??感度不是有一个专门的选项的吗??我也不懂请指教

网友:
会不会是,皮带松了!我之前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猛烈左右摆动,一般应该是尾桨机构不顺畅引起.

网友:
搞不清楚

网友:
不是机械问题,就是电子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