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查了一下莫氏锥度值,发现数值都比较接近,如果没有标明的话,目测不容易辨别啊!

楼主(2006-09-08):
MT0 1:19.212
MT1 1:20.047
MT2 1:20.020
MT3 1:19.922
MT4 1:19.254
MT5 1:19.002
MT6 1:19.180

网友A:
搜索了一下Google,刚找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亦不懂莫氏锥度号):

网友:
哈哈!不同号数的莫氏柄的粗细是不一样的!按大套小排列:7号套6号,6号套5号......不可能6号套4号的.

网友B:
干吗不用相同号的套,非要大套小

网友:
这样才会有变径套这种好东西出现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吗不用相同号的套,非要大套小

你去看看大型钻床,它的主轴孔的莫氏孔一般是6号,如要钻小孔如10MM,那10MM钻头的莫氏是1号,所以要套上2,3,4,5号后才能装上钻床工作.小型钻铣床一般是3号莫氏.

网友(2007-07-28):
引用 网友A:
搜索了一下Google,刚找到的。希望对你有帮助(我亦不懂莫氏锥度号):

强烈要求楼主找一个MM单位的

网友:
晕!就是为了防止 6号套4号这样的问题啊!!锥度不一样自然就咬不住了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看看大型钻床,它的主轴孔的莫氏孔一般是6号,如要钻小孔如10MM,那10MM钻头的莫氏是1号,所以要套上2,3,4,5号后才能装上钻床工作.小型钻铣床一般是3号莫氏.

 其实也有外面是6号.....2号里面是5号.....1号的套筒。这样可以减少累计误差,提高同心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MT0 1:19.212
MT1 1:20.047
MT2 1:20.020
MT3 1:19.922
MT4 1:19.254
MT5 1:19.002
MT6 1:19.180

谁知道后面那些数值是啥意识(比如MT2后面的:  1:20.020)?

网友:
英寸与毫米单位换算表
                         表2.1.13 英寸与毫米换算表
英寸
(in)
(分数英寸)
英寸
(in)
(小数英寸)
毫米(mm)
英寸
(in)
(分数英寸)
英寸(in)
(小数英寸)
毫米(mm)
英寸
(in)
(分数英寸)
英寸
(in)
(小数英寸)
毫米(mm)
英寸
(in)
(分数英寸)
英寸
(in)
(小数英寸)
毫米(mm)
1/2
1/4
3/4
1/8
3/8
5/8
7/8
1/16
3/16
5/16
7/16
9/16
11/16
13/16
15/16
1/32
0.5000
0.2500
0.7500
0.1250
0.3750
0.6250
0.8750
0.0625
0.1875
0.3125
0.4375
0.5625
0.6875
0.8125
0.9375
0.03125
12.700
6.350
19.050
3.175
9.525
15.875
22.225
1.588
4.763
7.938
11.113
14.288
17.463
20.638
23.813
0.794
3/32
5/32
7/32
9/32
11/32
13/32
15/32
17/32
19/32
21/32
23/32
25/32
27/32
29/32
31/32
1/64
0.09375
0.15625
0.21875
0.28125
0.34375
0.40625
0.46875
0.53125
0.59375
0.65625
0.71875
0.78125
0.84375
0.90625
0.96875
0.015625
2.381
3.969
5.556
7.144
8.731
10.319
11.906
13.494
15.081
16.669
18.256
19.884
21.431
23.019
24.606
0.397
3/64
5/64
7/64
9/64
11/64
13/64
15/64
17/64
19/64
21/64
23/64
25/64
27/64
29/64
31/64
33/64
0.046875
0.078125
0.109375
0.140625
0.171875
0.203125
0.234375
0.265625
0.296875
0.328125
0.359375
0.390625
0.421875
0.453125
0.484375
0.515625
1.191
1.984
2.778
3.572
4.366
5.159
5.953
6.747
7.541
8.334
9.128
9.922
10.716
11.509
12.303
13.097
35/64
37/64
39/64
41/64
43/64
45/64
47/64
49/64
51/64
53/64
55/64
57/64
59/64
61/64
63/64
64/64
0.546875
0.578125
0.609375
0.640625
0.671875
0.703125
0.734375
0.765625
0.796875
0.828125
0.859375
0.890625
0.921875
0.953125
0.984375
1.000000
13.891
14.684
15.478
16.272
17.066
17.859
18.653
19.447
20.241
21.034
21.828
22.622
23.416
24.209
25.003
25.400
毫米与英寸换算表
                          表2.1.14 毫米与英寸换算表
毫米(mm)
英寸(in)
毫米(mm)
英寸(in)
毫米(mm)
英寸(in)
毫米(mm)
英寸(in)
毫米(mm)
英寸(in)
0.01
0.02
0.03
0.04
0.05
0.06
0.07
0.08
0.09
0.0004
0.0008
0.0012
0.0016
0.0020
0.0024
0.0028
0.0032
0.0035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0.0039
0.0079
0.0118
0.0158
0.0197
0.0236
0.0276
0.0315
0.0354
0.0394
0.0787
0.1181
0.1575
0.1969
0.2362
0.2756
0.3150
0.3543
0.394
0.787
1.181
1.575
1.969
2.362
2.756
3.150
3.543
3.937
7.874
11.811
15.748
19.685
23.622
27.559
31.496
35.433

简单计算方法:英寸乘25.4等于毫米

网友:
莫氏锥度3
锥度 0.05019
小径 0.778                       19.7612mm
大径 0.938                       23.8252mm
长度 3.188                       80.975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