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双桨驱动如何计算速度?

楼主(2006-09-08):
都知道走私的大飞用了八个挂机,那当然两个挂机比一个快……八个比七个快……

单浆驱动可以根据转速、螺距比、桨径计算出来大致的船速,双驱似乎并非简单地将两个单驱推力加起来,大家有何见教?

楼主:
单驱与双驱速度比较——

请大家选择答案如何:

1、由于螺旋桨螺距和电机转速限制,双驱与单驱速度一样,但是提速加速快;

2、推力加大一倍,速度增加,速度约为2的平方根;(姑且将船的阻力简单化,速度与阻力按平方比)

3、由于双桨桨面负荷更小,双桨共同作用推力加大一倍以上,速度比2的平方根还高。

4、其他解释

网友:
水上爬兄:
我想補充你的第一項:
1, 由于螺旋桨螺距和电机转速限制,双驱与单驱速度一样,只是航行中令失滑可以減小.但是提速加速反應可以提高.

楼主:
多谢etticheung 兄!多谢!

由于改船时大家可能遇到单驱540和双驱540的速度比较,此外还牵涉到速度能否大幅提高的问题,故有此烦恼。

还望各位多多提供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etticheung 兄!多谢!

由于改船时大家可能遇到单驱540和双驱540的速度比较,此外还牵涉到速度能否大幅提高的问题,故有此烦恼。

还望各位多多提供意见!

水上爬兄客氣啦!
我自己都有意思做雙驅動力系統.希望大家日後可以分享心得.
其實當採用雙驅動力是可以比單驅動力(同一規格電機)加大槳徑及螺距來提昇速度,但是如果利用電機速差來達成轉向,就會在轉向時電機會出現過載情況,除非電調能夠提供限流保護功能就可以突破轉向時單電機過載缺點.
你可以留意當雙驅船(速差轉向)以同一轉向不停地跑,兩隻電機溫度是不一樣的,動力越大越明顯.

楼主:
兄台所言令小弟想起一有趣现象,就是我们几条船用单775电机均不能带动44mm的半浸浆,而小弟用双775竟然很好地带动50mm双半浸桨,而单浆时根本带不动,不知何故?
小弟经验甚浅,还望兄台多多提点。

网友:
就是因為你採用了雙驅系統,船體由兩隻電機各自分擔了一半功率,亦即是你的設備相較同一規格的電機單驅動提供大一倍的輸出功率,船航行時載重負荷由兩船槳平均分配了,自然有條件比單驅(相同規格電機)帶更大的槳,這就是為何(相同規格電機)雙驅比單驅較快關鍵,如果大家採用相同船形,相同規格船槳,那結果是單驅和雙驅在速度上沒有多大分別啦!

楼主:
兄台的答复令小弟想到当初将双380改为双540和双550后,双机550与单机550速度差别不大的原因。其实双机还有提高输出功率的较大空间,使速度进一步增加。这也是后来改林宝坚尼验证的。

另外,反向旋转的双桨,相互之间形成一道强烈的射流,(从烟迹中可见,单浆自然不会有此现象),双桨之间距离越近效果越强,估计也有减轻负载提高效率的作用。

再者,改变双桨旋转方向,这道射流可以产生升力或变成下压力,适当利用可增加船速。

如果理论上双驱系统能比单驱较明显地提高船速,那么,众多船友就可以减少投资,电机也有更多选择。

楼主:
etticheung 兄:
小弟用双驱玩具船验证了你所说的一些现象。

双电机同时启动时,每个电机的电流比其中一个电机单独运行时减少10%左右,电流减少意味转速增加,推力与转速为平方比……因此小弟贸然推论:双驱正反桨的推力应该大于简单地双电机一加一的推力。

网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过一个电机比另一个转的稍快 或者稍慢的事情?
造成不能直线航行?
如何解决的?

还有一个老问题
如何用控制坦克的方式控制双螺旋桨的船呀?

不用舵  靠差速转向  原地转向?

我的遥控器好像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当然了  也要用到两个电调

有没有坦克的混控呀

网友:
这个调整电机进角就可以了

这个调整电机进角就可以了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测试,发现双驱正反桨推力1+1>2。速度也有类似的1+1>2的表现。

希望各位过百或未过百的高手提供理论支持,对双驱正反桨的优劣来个透彻分析。

网友:
支持和推动玩正反浆的船

11月份推出6种规格配对的正反浆(正浆已出品):
铝浆:
1、二叶直径35mmX1.4全浸铝浆,(内孔按用户要求加工成3mm、4mm直孔或内牙,)零售:30元/个。

2、二叶直径40mmX1.4全浸铝浆,(内孔按用户要求加工成3mm、4mm直孔或内牙,)零售:40元/个。

3、二叶直径51mmX1.6全浸铝浆,(内孔按用户要求加工成3mm、4mm直孔或内牙,)零售:50元/个。

4、二叶直径50mmX1.4半浸铝浆,(内孔按用户要求加工成3mm、4mm直孔或内牙,)零售:50元/个。

5、二叶直径78mmX1.4半浸铝浆,零售:60元/个。

6、二叶直径78mmX1.6半浸铝浆,零售:60元/个。

楼主:
利用一条45厘米的757玩具虾做了一些试验。

由于小虾滑行时桨的浸深位置不会有较大变动,对测试结果不会有太大影响。测试用的7节 4500mah松下电池,36mm玩具半浸浆,遥控开关通道,双380电机,单电机工作电流4.5安左右。

1、双桨由中间向两侧甩水改为两侧向内甩水,速度有增加。

2、将两轴孔间距由6.5厘米缩至4.5厘米,提速效果很明显。

3、由于改变了双桨的旋转方向(与商品船双桨旋转正好相反),转弯时一只浆旋转时所产生的反作用力使船不能倾侧,因此这种改法一只桨旋转时船难以转弯,正好作为单浆驱动和双桨驱动两种方式的速度比较,比较结果很清楚,正反双桨驱动的速度大于单浆驱动的速度不止两倍。

仅对平底船的双桨轴孔位置内移做了试验,V型船底轴孔位内移估计会严重影响合理的桨轴位。试验到此为止,有疑问的请跟贴,希望对改玩具船的朋友有所启示。

网友:
说得有些深奥,看来我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