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pf Snake 組裝完畢 等待試水

楼主(2006-09-08):
閒來無事,慢慢組裝...
先用plettenberg碳刷電機測試,
後用無刷電機測試, 看看分別!

网友A:
好船!哪买的??

网友B:
蛮漂亮了,注意把接收机等做好防水措施

网友C:
好船,又一隻精品出爐,什麼時候下水測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船!哪买的??

我的船多是從德國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漂亮了,注意把接收机等做好防水措施

Thanks for your advice!

网友D:
正.....无刷打算几多cell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船,又一隻精品出爐,什麼時候下水測試呀?

etticheung兄,
整就有時間(午夜), 測試要從長計議.....
近來十分之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无刷打算几多cell跑。

6至8cell 配3300kv无刷

网友E:
一体化轴系,太正了!还有,水冷口也很别致!

网友:
电源开关好科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6至8cell 配3300kv无刷

我D度有人玩虾 ,8cell 配3900kv的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体化轴系,太正了!还有,水冷口也很别致!

修正一下~這可不是一體化軸係~

网友F:
LZ用plettenberg 200电机?
船体使自己装的吗?要是我自己玩得话肯定不装紧急制动开关,麻烦还影响视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用plettenberg 200电机?
船体使自己装的吗?要是我自己玩得话肯定不装紧急制动开关,麻烦还影响视觉效果:)

紧急制动开关的好處你還未明瞭.........
所以這船不是你的!

网友:
如果多人一起玩就知道制動開關有多好了~搶水面的強勁利器~而且也非常方便~
做好了的話也是一個點綴~不過唯一的不好就是會給佈綫增加不少沒必要的長度~多加的插頭也會帶來更多的内阻~

网友(2007-08-02):
水冷的进水口在哪儿呀?

网友G:
有几点不明白,怎么只有一个水刀呢?尾巴上红色的U型结构是什么?水冷的进、出水在什么地方,希望得到解答。谢谢。

网友:
  轴系有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几点不明白,怎么只有一个水刀呢?尾巴上红色的U型结构是什么?水冷的进、出水在什么地方,希望得到解答。谢谢。

因为比赛只转右,红色的是电源开关,出水口应该在屁股那一个小口~进水口在船底..电机周围的地方~

网友G:
多谢22楼,还有问题,这样的船参加的比赛的级别是什么?对船有什么要求呢?比如重量,长度,桨形,电池等等。是不是处了直行比赛外的其他比赛全部都是只需要右转的呢?

网友:
船舱盖也是用胶布贴住吗?

网友:
市面上船的款色有我觉得有点少```~~你的船款色特别`~`不错`~

网友:
等下水照片.....他录象..好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多谢22楼,还有问题,这样的船参加的比赛的级别是什么?对船有什么要求呢?比如重量,长度,桨形,电池等等。是不是处了直行比赛外的其他比赛全部都是只需要右转的呢?

没,,比赛只限制电池节数,驱动方式~

网友:
知道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比赛只限制电池节数,驱动方式~

真是多謝 charli 替小弟回答問題!!!
看你都很熟悉這些船的特性和比賽規例呵!

网友:
规则基本都懂了(除了帆船)就是无靓船,比赛~
想看规则,搜索我的帖子最后一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