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四代的耗电情况……

楼主(2006-09-08):
因为升级了自己diy的锂电池(7.4V),所以特别测试了一下这款入门级别的雷鸟四代的耗电情况,特地制作了一个jst插头延长线,串入万用表,10A的量程测量,最便宜的万用表了呵呵。

总的来说比较令人满意,油门推到接近起飞的状态是大概3-4A的样子,油门推到头是不到8A,估计正常悬停的时候,电流应该是4A左右,我的锂电池是2600mah的,估计爽飞半小时呵呵……

网友:
2600mah电池有多重?带得起来吗??

网友:
我用的800MAH的9.6V的,感觉很不错

楼主:
2600mah电池是93g,基本上接近原装电池的重量,略微轻不到10g的样子。不过我加了一个锂电池固定架子,就要重一些了,估计和原装电池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2600mah电池是93g,基本上接近原装电池的重量,略微轻不到10g的样子。不过我加了一个锂电池固定架子,就要重一些了,估计和原装电池差不多了呵呵

你电池够轻

楼主:
我用的电芯,是sony能量密度很高的一款,所以可以比较轻,容量还不低。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以前帮人测试电池,持续悬停15分钟,眼睛都酸了。
如果是持续悬停半个小时,我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升级了自己diy的锂电池(7.4V),所以特别测试了一下这款入门级别的雷鸟四代的耗电情况,特地制作了一个jst插头延长线,串入万用表,10A的量程测量,最便宜的万用表了呵呵。

总的来说比较令人满意,油门推到 ...

真有你的 雷鸟飞得还不错吧 哪天过来玩 我的雷鸟升级套件马上推出 2100MA锂电悬停25-30分钟

楼主:
火腿丁大侠来了啊,我的雷鸟飞的很累,今天准备把控改成反美国手试试看啊……

没有开始练模拟器,直接就想玩雷鸟的悬停啊,摔机无数次,超级无敌的脚架都被我摔断了呵呵……1m高空
收油的结果哈哈……

最近有点抖动,周末你有空否,带着雷鸟去看你^_^

网友:
2600的电池??93g????真的是不错呀、

楼主:
是的,我测试了一下单片电芯就是1300mah,还有多,不过大电流放电容量会下降,但是也足够有2400mah的样子吧我猜,反正我现在是中午和晚上各练习约半个小时,一块电池够了,我还不会悬停。

今天把控拆了改反美国手成功了,感觉比较适合我,以后就是这样练了^_^

反美国手就是 左手俯仰副翼,右手油门尾舵,有点像玩任天堂的感觉呵呵,光是替换两边的排线不够,还要修改反向开关呵呵。

网友:
我是左撇子``也是用美国手```感觉比日本手方便``我飞四号机。

网友A:
估计一次费一个尾电机,尾电机的机机个人觉得没什么意思,锁尾效果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一次费一个尾电机,尾电机的机机个人觉得没什么意思,锁尾效果又差.

现在原厂是4200碳刷尾电机,我改的测试机用2100MA锂电每次玩半个小时左右。已经快2个月了尾电机动力依然很强。我把陀螺换成Telebee双感度陀螺以后,尾巴悬停纹丝不动。我还是那句话: 少凭经验,多凭实践。

楼主:
本来打算明天看你啊,不过阿姨病了明天我要在家照顾宝宝,来不了了呵呵……

双感度的锁尾陀螺仪要多少钱啊,我相中那个esky超小的那个,价格也不贵,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