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PCM1024九通道遥控器

楼主(2006-09-08):
futaba PCM1024九通道 遥控器作用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
配合原装接收机,在无线电环境良好的情况下,是1km

网友:
不是1.5km ?

不是1.5km ?不是1.5km ?

网友:
1km和1.5km有啥区别? 500米就看不清啦

楼主:
我是改成其他用处的 好象只有500米啊

楼主:
而且是在水面上使用
会不会影响发射距离啊

网友A:
水面?那要用车船控了,27M的,低频电波在地面传送有优势,一样是pcm1024的
不过要有其他用途,最好自己做发射模块,避开模型频率,你干扰别人不说,还容易被人干扰,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面?那要用车船控了,27M的,低频电波在地面传送有优势,一样是pcm1024的
不过要有其他用途,最好自己做发射模块,避开模型频率,你干扰别人不说,还容易被人干扰,呵呵 [/quot

正常使用时候不会有其他模型干扰的
主要是作用距离不够  试验了 好象只有500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面?那要用车船控了,27M的,低频电波在地面传送有优势,一样是pcm1024的
不过要有其他用途,最好自己做发射模块,避开模型频率,你干扰别人不说,还容易被 ...

地面72M没那么远,你试试看27M的

楼主:
能达到1000米吗

网友:
你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72M没那么远,你试试看27M的

那请问有没有功能上可以替代的 或者功能更好的(通道数更多 )
但是通信距离能达到1---2KM的 遥控呢?

网友:
应该是半径500米,直径1公里。

网友:
我认为,飞行时是要看请飞行姿态的,就一般尺寸的飞机而言,300-500米足够了,飞行技术是关键,能够随心所欲的自由飞翔才是乐趣,遥控距离1公里或者1公里以上,飞机都看不见了,有何用?就算是导弹,也不能遥控飞行吧

网友(2006-12-13):
就是 遥控器要关注它的抗干扰能力。 遥控距离远不代表抗干扰强!

网友(2007-01-28):
自己配个功放哈,想多远弄多远

网友:
地面500米差不多,是只有那么多。要空中才能有1公里多

网友(2007-11-08):
我看你想做 无线电 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