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买遥控器

楼主(2006-09-08):
我是新手,我想买一个4通道的遥控,不知买哪种好。我计划用800块买的,但又怕给人骗,有哪位高手能教教我。不知6通道的一般要多少钱呢?

网友:
多加点买个6000SUPER

网友:
天地飞六通怎么样?加三舵机才398.

网友:
先看看这里吧,入门还是先买个便宜的,等用透了,再买个高的。声明:我的4VF可是新的,使用不超过1小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加一点就可以买6EX了..........

网友:
建议买4exa,如果自己平时玩玩,完全够用了,啥功能都有了
另外最好买72M 40M的,这两个频率国内是合法频段,所以晶体接收机之类的也好找
还有问问本地有没有可以带你飞的模友,如果有,避开他们的频点,呵呵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提点!我一定会专心研究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加多少?6000super是什么牌子?6通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要加多少呢?6通道买什么牌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加多少?6000super是什么牌子?6通道吗?

三和,但是这个牌子的pcm接收机比较难配,另外,你本地如果没有使用三和控的老手,配置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加多少呢?6通道买什么牌子啊?

大概1100左右,6exa全套
你可以只买接收机和发射机,也就是800左右的样子
舵机如果飞电动,可以自己配,如果飞油动,还是买全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打算飞电机,但自己配陀机好像挺贵,其实我真的没怎么玩过航模,只玩过2通道的,真的有必要买6通道的吗?可是别人又说一买就买个好一点的,方便以后加大难度,嗨!真矛盾!

楼主:
遥控配的陀机不能用在电机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