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奖金解答船速问题等-◆-忽忽~Bo!!!

楼主(2006-09-08):
不要骂我  其实我也是求知心切么 呵呵~~  (千万不要骂我,小弟实在无助啊)
所以请高手不要沉默了

其实相信大家如果热心解答这些问题的话  也不是为了钱钱

但是 如果你(您)解答的详细的话  并且请留下您的银行账号(QQ告诉我账号也行:2187928)
我一定会遵守约定 给您汇款的
都是男人都是爱玩这口的爱好者 不忽悠  也不多 一个问题15元吧(我也不富有) 呵呵  虽然不多  相信出钱是我  但是受益的一定是大家吧:)
然后 我把钱汇给您(老师)以后,请回帖子:“收到” ◆以证明我是诚心的◆    OK ?
                                                  ————————
好了  问题比较多  开始  (再说一次大家不要骂我啊)
我的问题肯定不专业 但请补充一下回答 详细一点  好吗??
em19:→→→→→→→→→→→→→→→→→→→→→→→→→→→→→→→→→→→→
一: 前几天发了个帖子  有人说540都破不了百  别说380 了..
  问题1: 那世界纪录人家跑到200多公里的  我相信用的电机也肯定不会是大腿那么粗的电机吧
          如果540都破不了百  那用什么破百?   到底要怎么办? 不要让我绝望呀
          目前玩航模 比540更大的是 什么型号?

二:好像记得以前的前辈们都说 玩船要买KV在2000左右的电机  相信意思是低转速 扭力大的原因吧
   但是转速低的话  肯定也跑不快呀??   那到底要怎么选择呢???
   问题2:如何匹配?

三:一个也许是低级的问题 但是我不懂 呵呵 所以问问高手了
    电机有线程 例如 有的是 8T  有的是15T
   问题3: 例如 其他所有参数都一样的电机, KV值也都是3500的无刷
           但是A电机是8T的  B电机是15T的   那么这两个电机有什么区别? 在速度和扭力上?

四:电池容量问题
   问题4:如何测得当前电池剩余的容量??? 或者说如果我买的电池是2250毫安时的 我充满电以后
          怎么测出来当前是2250毫安时?  当我用了一会以后 如何测得剩余的容量?
          (不是电压)

五:我不懂 高速 低速 两种船的螺旋桨与船的角度各应该是多少
    问题5: 谁知道这些怎么计算吗? 该怎么办?  或者有没有简单的换算方法?

六:螺旋桨的效率问题
    问题6:螺旋桨的效率问腿,计算方法 (尺寸 螺距 *转速 还有船的吃水?重量等等..?? 怎么算呀?)

七:如果我看中了几个东西 电机 螺旋桨 等
  在我没有买这些东西以前   我如何算出来 用这个参数的电机 配这个型号的螺旋桨 加上什么样型号的船
  我在家坐在写字台前 在纸上计算 东西组合到一起  最终 可以跑多快?   这些如何计算呢?

  问题7:比如 我做了一个虾艇 重**大小**吃水**等其他** 然后我 配**型号电机 用**电池 加**螺旋桨等.
          计算结果刚好可以跑到120公里/小时  ????

八:一个电机多大的扭力 可以比较顺的(高效率的)转动一个在水中的螺旋桨?
    通过电机的哪个参数 可以得知(计算出)此电机的扭力是多大呢?

    比如电机是1万转 但是加上浆后在水中转肯定到不了1万了  但是这时候电机的转速是多少?
    怎么计算?  (是计算 不是测量)  请举例说明

九:肯定有不少老鸟们早就破百了, 就是藏起来 不舍得告诉大家自己用的什么配制
     太小气了   给大家公布出来吧(强烈要求)  公布配制

     有跑到150的吗?

十:谁把吉尼斯纪录破了  我去给你烧水做饭拖地西衣服打工买烟总之你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要我借钱给你也行总之除了犯法让我给你干什么都行  偶像  只要让我多学点  嘿嘿

  好了就这样吧  好像就这么多问题了  有劳大家了  小弟在这里先礼过  两个字   谢谢!

其实把 有个朋友让我很生气  我说现在的船模跑一百很容易 比你摩托车跑的快多了  人家船都跑到200多了  他愣是不信
我给他看了录象  他居然还说那录象是是假的(嘴硬) 说撑死跑个几十不得了了 .....  我很生气啊

我就是想让船模跑的比摩托车快  我的YAMAHA250 能跑到170左右  他的400 能跑200多

楼主:
补充一下  结合第7题和第8题

飞高3808406S无刷马达(KV:6579RPM,单只装)

型号:3808406S
尺寸:27.6mm(直径) x 48mm(长度)
轴径:3.17mm
前端轴长:12mm

线数:6T
转速:KV:6240RPM
电流:4.5A (69A Max)

这个电机  带这个螺旋桨 吃力吗? 或者能跑多快?
(桨是螺距1厘米直径3厘米的,半侵进口浆)   我一直不知道船的浆的参数  谁告诉我呀?
                                           比如640的浆  直径 螺距 各是多少毫米?

网友A:
看来这为兄弟对于船的速度还是很在乎电机的大小。。。决心要破百,呵呵,精神可加,,在这里面,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船都是没有超过80的,
记得很久以前有位朋友发了个贴,说是中国最快的船,我模糊记得好象是一艘F1,速度大概为213KM,
不知道楼主听哪些朋友说的。动不动就是要破百,本人也为菜鸟一名.

船也有大小只分,,不知道楼主是喜欢大船,还是小船,一般来说,电船的话,小电虾的速度是不错了,如果按破百的速度来说,估计几秒中后就看不清楚船到哪里了,,
大船而言,以0艇大小作为一个例子,21级的电船,大家在论坛里也看过了,星星兄是做了几只21级的电船,速度有目共睹,他自己的测速器上面显示是55KM。以前记得有个电虾。速度在65KM左右。不知道现在速度是否有所提高..

FX兄记得以前发过一次90级的电0艇。。KV好象400左右把,,不知道那个船的速度在多少,应该也还没有破百把。。但是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

我建议楼主还是从简单入手,一进门就要破百的话,困难重重,资金也比较大,不能只考虑电机的大小,,还要考虑船型,全浸还是半浸,用什么型号的浆,多少V的电池,多大点电调,以及防水,水冷系,中心等很多东西都需要精细调整和测试的,,

菜鸟之言,有错误的地方望高手更正,谢谢

楼主:
新问题  奖金同上

AKE 冰封雷电举例

1  A.K.E冰峰雷电450R35(KV:3500RPM Φ3.17mm) - 竞技版高效能无刷马达
2  A.K.E冰峰雷电450R35-LT (KV:3500RPM Φ2.3mm) - 高效能外转子无刷马达

1的空载电流是3.4A   2的空载电流是2.8A  其他都一样  这两个电机的区别是什么??

问题是 空载电流的大小  是不是说明电机***???

网友B:
有钱还是用在破百吧,不过就算破百也缺乏操纵性和观赏性,要破百,拿钱绝对可以堆出来

用好的稀土电机和锂电,选虾形船,问题不大

网友:
1. 200多KM的那條船電機忘了什麽型號的了~不過新的紀錄估計很快就要讓LMT的新品3080打破了~這個電機自重1600G~
它的直徑60MM~長度120MM~至於540破百的問題~估計有刷是很難的~380的無刷倒是可以~
2. KV2000左右想提高轉速可以搭配較大的槳~加高電壓~不過船速的提高還要考慮更多因素~
3. 這只能説明A電機和B電機的尺寸不同~B電機有可能直徑比A小~或者是B電機比A電機小一個級別~
4. 剩餘容量沒法測~電池容量可以用一個公式計算你所充入的電量~但是基本上沖進去的電量沒有什麽參考價值~因爲在充電的同時電量也在隨著溫度損失~
5. 沒明白~這些從來都是靠經驗不是公式~
6. 槳的效率現在似乎計算起來要牽扯很多東西~一般也就是經驗問題~太理論化的說起來也沒什麽意義~或許這個就要由中國搞F1的專業隊選手來解釋~比如周建明之類的自己做槳的超強人士~不過他們一般是不會透露的~
船的吃水不同船形不太相同~說起來不好形容~
7. 還是這個問題~玩船是要靠理論知識支撐~但是沒有任何公式能計算出船到底能跑多快~
8. 這個是肯定算不出來的~這些問題你給清華北大的數學、物理係教授他們都算不出來~
9. 船的配置不明~因爲不是我自己配的~也不是自己調的~
10. 過兩年再説吧~等誰有使用風洞試驗室權力時我估計就快了~
11. 我想這論壇還不至於用錢買答案~所以錢就算了~有些可能是廢話~有些也許有強人能算~就請高手來補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为兄弟对于船的速度还是很在乎电机的大小。。。决心要破百,呵呵,精神可加,,在这里面,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船都是没有超过80的,
记得很久以前有位朋友发了个贴,说是中国最快的船,我模糊记得好象是一艘 ...

呵呵  谢谢这位前辈  不过都没有说到实际的关键之处呀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其实我也是不光看电机的 大 小  的   这不是关键

最后  我不在乎这个船能跑多长时间  为了尽量减小重量  和体积等因素

哪怕这艘船只能跑60秒就没电  只要能破百就行   破200更好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还是用在破百吧,不过就算破百也缺乏操纵性和观赏性,要破百,拿钱绝对可以堆出来

用好的稀土电机和锂电,选虾形船,问题不大

蝦船用不了那麽費勁~而且不要進誤區~錢多不一定就快~便宜不一定就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为兄弟对于船的速度还是很在乎电机的大小。。。决心要破百,呵呵,精神可加,,在这里面,有绝大一部分的朋友船都是没有超过80的,
记得很久以前有位朋友发了个贴,说是中国最快的船,我模糊记得好象是一艘 ...

F1那個船到那個速度船不會穩的~有可能是蝦~

网友:
2250啊~這麽強啊~看來我小看22系列的電機了~

网友:
后来换成了3060了~没有用3080估计是太重和KV值不够

网友:
恩呢~有可能~不過新的視頻還沒有看過~

网友B:
上边这两玩船都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边这两玩船都很厉害

FX 确实厉害  人也不错  呵呵

楼主:
唉~~~

看来这些问题  确实不好回答  有难度

网友:
是啊,要多积累经验,经验主要还是靠自己去摸索,去绊石头才会来的,就算再亲的人,再好的朋友教,也不一定能全部了解的。经验主要还是靠自己积累的,不然怎么说有钱也买不到经验呢,呵呵。。

LZ只要有不懂就问,相信这里每位朋友都会教你的,,只要有心学,就会有人教。。

网友:
請問打算用什麼類型船體破百?

网友C:
呵呵!一些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意思
船的速度提高需要考虑很多方面!一是船型和材质(要能够承受的了100的速度)第二就是零件的结构设计(如何把动力损失降到最低)第三就是动力(电池的放电能力是否强劲,电机电调的承受能力)第四就是上诉三点中和分析来搭配螺旋桨
上面说的几点要全面考虑,注意了上面几点,其实破百很容易
如果单丛动力方面说,我380电机加7个电池就已经可以破百了
   船型的选择很重要,在100公里的速度里和在95公里的速度里面,对船型的要求是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样一条船可能可以很轻松的突破95,但是要突破100很难,需要让他突破100!可能要对船型做很大的改动。
   零部件的结构设计和加工精度这是直接影响到动力损失的,动力损失是无法避免的,就要看如何把动力损失降到最低
   动力方面,我这里主要想说电池,大家不要小看电池,电池的选用学问很大,这里一下说不清楚,先大概说说重点电池的选择:好的电池主要要看这个电池的实际大电流放电容量,而不是电池上标的容量,每一节电池(同牌子同型号)的实际性能都不一样,主要看大电流放电容量,放电平均电压,电池内阻,最主要的是电池内阻,电池的内阻的大小直接影响大电流放电容量和放电电压,这是对单节电池而言,对电池组说的话,要选择单节电池的实际性能几乎相同的,把他们焊成一组,一组高性能的电池组不仅需要每节电池的性能要高还需要每节电池的性能要几乎相同
就如何焊接电池里面也有学问(留到以后在说)
    还有一点就是船的装配,可能同样一种船用同样的东西这个人装出来很轻松破百,而另一个人怎么都破不了
这就和装配技术有关,装配技术就需要经验了,这个没有捷径

网友:
纯-入门菜鸟上门取经..........帮顶!

网友:
其實做一艘保證破百的船,內理包含很多很多學問,不但有動力學,流體學,電子學,化學還有製作工藝,能夠令大家透徹理解的理論,相信題材內容已經足夠出一本書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些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意思
船的速度提高需要考虑很多方面!一是船型和材质(要能够承受的了100的速度)第二就是零件的结构设计(如何把动力损失降到最低)第三就是动力(电池的放电能力是否强劲,电机电调 ...

十分感谢   受益非浅  相信其他和我一样的菜鸟(船经验不怎么强的朋友们)一定和我一样受益了
我准备用 虾形的 (原因是我认为这个外形在小型模型上,破高速是目前最合适的形状)

然后我认为 从破100来讲  380的电机  是最合适的  不管是从重量还有其他因素上来说  都最合适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380 用小船试试把,,,

网友:
請問樓主用380電機破百過程會分享出來嗎?
期待.......

网友:
講到咁易(7cell380),邊道有得看?鬼定人?

楼主:
我设计的数码虾  阳模、已经做好

稍后用新帖发图  请大家给于建议

另外  有些热心的人  把自己懂的知识都告诉我了
稍候我会征求回答问题的人的意见
如同意 我会把上边我提的一些问题的答案 公布出来

好让大家也能分享一下  相信对大家也都有用的

不过答案里边也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忽忽更希望大家能讨论一下
发表更加正确的观点

网友:
期待你的新设计,预祝你破百成功!

网友:
我看,不如成立一个“破百研究室”算了。

对缤纷前辈的7 CELLS  380破百不敢认同,给我看的话我可以写一个服大字奉上!

网友D:
7CELL確實可以破百~不是開玩笑~

网友:
求求您给点提示吧,要不死不瞑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7CELL確實可以破百~不是開玩笑~

6CELL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6CELL就可以了

講鬼就可以!

网友:
講鬼就可以!

网友F:
http://www.lehner-motoren.com/ms19.php?la=en
楼上的有空就看看吧..

网友:
所以說不要覺得我們在扯淡~118KM~還不是將將卡在100零幾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www.lehner-motoren.com/ms19.php?la=en
楼上的有空就看看吧..

只虾就真系见到鬼啦~跑得特别快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一些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意思
船的速度提高需要考虑很多方面!一是船型和材质(要能够承受的了100的速度)第二就是零件的结构设计(如何把动力损失降到最低)第三就是动力(电池的放电能力是否强劲,电机电调 ...

赞同缤纷的说法.快的电船.它的做价.配件要求还是很高的.就是速度在95至100公里的突破.也要下不小功夫.

网友G:
呵....洋人的!明白。

网友:
使用亚托430L电机,可以不?加亚托35A电调,爆力!

网友:
扭力不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呵....洋人的!明白。

不管是不是洋人的~这个速度考虑的问题都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管是不是洋人的~这个速度考虑的问题都一样

別人的東西總不能偷!還是自已做到才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別人的東西總不能偷!還是自已做到才說。

严重同意  大家努力  FX努力  呵呵

大家一起玩才好玩  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別人的東西總不能偷!還是自已做到才說。

不是偷..是学习和引进.坦白说..国产的飞高是没有LMT那么高的效率.
再说桨..目前国内批量生产的桨达不到竟速的水平..
值得高兴的是..电池算是世界领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別人的東西總不能偷!還是自已做到才說。

你沒明白我的話~這和偷沒關係~破100的船像繽紛說的有很多東西要考慮~我們和外國人在做船時考慮的方面基本相同~這和偷不偷粘不到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偷..是学习和引进.坦白说..国产的飞高是没有LMT那么高的效率.
再说桨..目前国内批量生产的桨达不到竟速的水平..
值得高兴的是..电池算是世界领先的.

知己知彼,值得慶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偷..是学习和引进.坦白说..国产的飞高是没有LMT那么高的效率.
再说桨..目前国内批量生产的桨达不到竟速的水平..
值得高兴的是..电池算是世界领先的.

對於槳的問題只能說一般人弄不到那麽好的槳~國内可是有槳中精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