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接收坏了,求救

楼主(2006-09-08):
正序浏览
我的雷鸟接收机近来开机后中间绿灯一直闪烁,刚开始碰碰晶体就好了,现在碰碰晶体也不管用了,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把晶体两脚稍向外或向内掰一点试试,一般是接触不良。

网友:
很有可能是松动,或者虚焊了.

楼主:
没有晶体可换,想再买个,是不是PPM的接收机都兼容?
谁有扔个过来,72M的

网友B:
替换一下看看,有可能是接触不好哦

网友C:
换控上的晶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