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飞翼,高手看看这样能飞吗?(多图)

楼主(2006-09-08):
第一次做飞翼.恳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重心在什么地方,好象听说舵面得有点上反角,是这样吗?我们这里还没有飞飞翼的Sample TextSample TextSample Text

,

准备明天去飞,希望可以顺利上去

我的另一架带翼型吉比,超重了(翼展760,长700)全飞行重量570,不过还是很好飞的

网友:
舵面上反角,是为了让飞机在飞行的时候有点迎角,要飞行的时候看姿态调整。至于重心,我向来都是试验得出——扔出去能够滑翔就OK,感觉在翼面厚度最大处稍微往前一点。

网友:
看图感觉你的多面上翘的角度偏大了,5到10度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几位,,昨天去飞了,完全是乱窜,没法,控制.舵量可能太

大了,多大的舵量合适呢

网友:
尺寸多大?重量多重?什么动力?

网友:
舵量尽量小,30度足矣。

楼主:
翼展900,飞行全重320克.动力是2215.推力有600克左右吧.25A电调,11.1V1200MAH里电

网友:
飞翼调好了,能滑翔很远的,先调好,丢出去再开油门

网友:
在床上看到SU27的尾巴,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昨天去飞了,完全是乱窜,没法,控制.舵量可能太

大了,多大的舵量合适呢

乱窜的原因可能是机头偏轻了,把电池放前点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两边的安定翼可以再换个大一点的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我准备再做个稍大一点的试试,

网友:
没有后略角 很难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