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xl各运动件的耐用度如何

楼主(2006-09-09):
450xl各运动件的耐用度如何,电机的寿命有多长,十字盘一般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xl各运动件的耐用度如何,电机的寿命有多长,十字盘一般能用多长时间?

知道为什么没人回答你吗?
因为你问的问题太业余,已经超出普通人承受范围

电机耐不耐用,理论上换换轴承和磁钢就可以

但运动件和十字盘你就不要去想了,没到寿命之前肯定你已经炸了N次,换了N副了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没错啊,不过楼主的问题对于我们这样啥都不了解的新手来说也是很正常的……

我就是突然发现原来450是没有尾马达的……汗自己一个……

网友:
你可以把皮带传改尾电机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