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钻维修.懂原理的大侠请指导一下呀....

楼主(2006-09-09):
今天无聊,偿试把N年前的博世冲击钻修理.
症状:钻砖墙还可以,钻水泥异常难钻入,全部拆开,原理基本明白,怀疑是密封圈不太好.不肯定.

一般是什么问题?

明天上图...请大侠指教,指导.

网友A:
电锤还是电钻?是用的钻夹头还是快装的?

网友:
用冲击钻钻水泥会累死人的,钻水泥还是要搞个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锤还是电钻?是用的钻夹头还是快装的?

快装的,型号是博世,UBH2/20S.

网友B:
我一般用冲击钻钻水泥先用小一点的钻头打个眼,之后再换大钻头。这样会省不少力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冲击钻钻水泥先用小一点的钻头打个眼,之后再换大钻头。这样会省不少力气。

这样钻会卡钻头的.

网友C:
你这是锤钻,钻水泥没问题,没有劲是密封圈老化,换一只就行。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这种钻,前几天它的头挨钻断了!不得不买过一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锤钻,钻水泥没问题,没有劲是密封圈老化,换一只就行。

配件已经在淘宝购得.很快会上图.

网友D:
齿轮上好象没油啊。是不是你该上油了。换相器挺黑的该拿细砂纸擦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上好象没油啊。是不是你该上油了。换相器挺黑的该拿细砂纸擦擦

齿轮用汽油洗得很干净.安装时就会上油了.换相器是不是用车床光一下铜头会好一点?

买了一个新活塞,一个无级调速开关.共57RMB

网友:
换了新活塞(或胶圈)就会好的,千万不要擦换向器,也不要车,黑色是氧化铜,证明碳刷接触良好不打火。

网友:
还有一个地方要检查: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转子,
方法:用指针表调到电阻档,把两极平行在转换头上转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回针.

网友E:
有回针就表示有一组断了,要重绕.
维修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被js把转子换了.
我是专修这东西的.

网友:
都是高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回针就表示有一组断了,要重绕.
维修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被js把转子换了.
我是专修这东西的.

已经检查过没有断,

LIUWENBAI,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目中的要求高,更换了活塞后,感觉冲击力还是一般,没有想象中的容 易钻入.

网友:
有几个可能

1:活塞和击锤密封不好,太紧和太松都不行,新的活塞如非原配的BOSCH,也会带来力小的问题,[加黄油了吗?]
2:缸筒里有一个击子,如有损坏,也会无力
3:摆动轴承前面有一个轴是顶在外壳上的,如果有问题,也会无力
维修要注意有无磨损,松动

网友E:
楼上的是加机油吧!不多一小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是加机油吧!不多一小点就行了.

加了一点机油效果还是差不多.

网友:
要用黄油,机油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检查过没有断,

LIUWENBAI,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目中的要求高,更换了活塞后,感觉冲击力还是一般,没有想象中的容 易钻入.

你打10MM的钻头,50MM深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10MM的钻头,50MM深要多久

等我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