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玩具船的多个问题?

楼主(2006-09-09):
新手改玩具船和自制铝舵的问题?

1百多元的70公分的玩具船要跑30时速和10分钟的时间要把船重控制在多重合适?我用铃铛无刷电机.

这个舵板是钻那个位置比较稳,怕冲上岸时会断开,是钻A好还是钻B的位置好?

图片空间由pop.pcpop.com提供.

楼主:
我的铝板是锯电脑风扇的铝片的,5MM厚,比较多工才能用.大伙用的铝板是那买的呢?现在的边是5MM宽的,如果减到3MM的话会不会太软了呢?

网友:
图太少了,看不明白舵与船体之间怎么固定。
也不知道什么船型,电池节数,容量多少。
疑问多多……

帮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铝板是锯电脑风扇的铝片的,5MM厚,比较多工才能用.大伙用的铝板是那买的呢?现在的边是5MM宽的,如果减到3MM的话会不会太软了呢?

3MM?软?不要说的那么绝对,要看铝材了。
经过T6 的 6061铝就无问题.
或者是7075铝材,1MM以下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谁晓得你那风扇的铝片什么铝材呢?

楼主:
上新图片了,5MM的感觉硬度还可以.以前做个太大了单个口字框就32克重了,目前这个连舵片也就25克.

网友:
感觉A不会左右摇晃,但会上翘;B会因舵受力转动且受力不合理。两者都不稳定,A相对好些,建议下方增加螺丝或改造成弹性的可以上翘的。

楼主:
左右舵会不会超45度呢?我这个右舵只能转50度。

楼主:
我昨天回去试了下天地飞的6A控加辉盛995舵机,不开大舵量是不到70度,开了也就不到90度。
这个舵完工了,想问下贵港有没跑船的朋友?忘了说这个东东总重刚好30克。

楼主:
我的船是65w公分长的,用MG995全金属齿轮13公斤大扭力舵机会不会太大了?我正用着,好重,能不能用esky8克那种?会扫齿吗?

水舵的连接头用不用球头?

网友A:
一般的舵机50克左右,你那个多重?8克那种不好用,用到手表那么精细的齿轮不扫齿才怪(纯属个人建议)。

虽然慢工出细活,如果您连水舵的连接头也搞成球头的,估计你造船的时间就太长了,不如简单点就用连杆。希望早日见到你的船下水,帮你开香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舵机50克左右,你那个多重?8克那种不好用,用到手表那么精细的齿轮不扫齿才怪(纯属个人建议)。

虽然慢工出细活,如果您连水舵的连接头也搞成球头的,估计你造船的时间就太长了,不如简单点就用连杆。 ...

球头我钻了两个,是4.7mm的钢珠钻的.但是感觉不如直接用连杆可靠,因为之前我挖贴时看到过.我用着的舵机有70克重.

多谢你的帮助和鼓励!

楼主:
我用2409大铃铛KV1000跑了个65长19宽的船,用40MM,48MM螺距的浆跑,最后感觉是电机动力不足。

网友:
上几张图片吧,也许是桨的搭配,桨轴的角度长度,或者电池供电能力等多方面的问题,未必就是动力问题。

楼主(2006-10-11):
船经过几次修整后是50*18CM,总重620克,浆伸出船尾4CM,浆的最高点低过船底2MM,实际下水是浆的最高点到水面16MM,目前时速最快不过15时速,大约10时速就能起滑,再推油就会不停点头了,时不时还会有空泡现像。

目前想请教全浸浆是不是一定在船底下,能不能像半浸浆一样伸出船尾?

楼主:
估想了一下,计是船的水阻太大,那个铃铛的推力有900克的,所以船速低也能起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