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说说4号机

楼主(2006-09-09):
我的4号机是今年刚买的,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飞,不过慢慢的也知道如何摆弄了。我觉得关键有如下几点:
   1、飞机的调试。4号机的尾旋翼需要调整,大家看一下是否是垂直的,机器买回来的时候它有点向上偏,一定要把它弄的垂直,否则很难控制,调的话也很简单,转动尾管就可以了,使点劲就可以了(另外,用一跟稍长的软管来国定尾旋翼,原配的国定不够稳定)。另外就是十字盘一点要水平,基本上把微调调到正中就可以了。另外就是重心的调整,用手扶着主旋翼,看机机是否水平,用手扶着平衡翼,抬起机机,看是否水平,如果有不平衡的,调整电池重心。也就是改水平的要水平,改垂直的要垂直,这样机机才会稳定,好控制。

   2、关于双浆的调试。其实是否双桨很简单,加电油门,然后马上收油,看旋翼头是否抖动,抖动的厉害的话,连机机也抖动,如果有这种情况就要调整了,调整的方式一是稍微拧紧主旋翼的螺丝,二是用手转动主旋翼(微调,尽量是两边旋翼对称),然后再按照上述方式试,如果旋翼转动很顺畅,说明就可以了。呵呵,多弄几次就用经验了,玩多了听旋翼转动的声音就知道是否正常。

   3、要大胆的把它飞起来,刚开始的时候不敢把机机飞起来,机机一启动,就往左偏移,这是地面效应的缘故,只有机机飞起30cm左右,地面效应就基本没有了,所以要大胆的飞起来,大家可以加点油门,看机机块离地了,果断的多加点油门(也不要加的太多,否则飞的太高了),飞起来之后,就比较好控制了,打舵要细微,而且要敢稳做,不要看机机一点偏移就收油门,机机飞到一定的高度,地面效应没了,还是可以控制的做的。我现在基本上飞机机,首先让它飞起来,然后再稳定它,如果不飞起来,你想稳定它,那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4、4号机还是比较耐摔的,呵呵。大家可以用模拟器联系,4号机的遥控模拟线可以玩G3(g3论坛有下,而且有破解版,装个ppjoy),呵呵,至少模拟器练习可以让你有正确的舵面反应。

   5、4号机是国定螺距的,看了论坛很多人说36号不好飞,呵呵,简单有简单的好处哦,4号机的旋翼头到时挺好的,简单,不过现在能飞4号机了,就想升级无刷,4号机原装设备是升级不了无刷的,另外,4号机的接受盒带的陀螺仪还算可以,不过现在有点想如果能用锁尾陀螺仪就好了,呵呵总体而言,4号机便宜,不过没有什么升级的空间,呵呵,等你能很好的玩4号机的时候,就想它更好,它却不能升级(另外,我有个观点:一架机机,在你没有很好的控制它之前就想升级一些更好的设备以达到能把它飞起来,这是本末倒置),准备在飞一段时间的4号机,进步提高技术,然后再弄一家jim400,呵呵,真是漂亮。4号机做为入门的练习机还是不错的,耐摔,便宜,用它练习技术,飞好了再飞更好的飞机。

   6、电直一定要先开控,然后再连接电源。刚买的时候不知道,机机电源接通了,没有开控,结果机机突然自己疯狂的转动,结果把旋翼头打断了,平衡杆也报销了。

  总体而言,电动直升机调试的好,就好控制。我当时再商场买4号机的时候,让经销商飞起来看看,在商场那么多人的情况下,在1平方米左右的空间,他敢把机机飞起来,而且很稳的悬停。所以更多的要从自身找原因。

网友:
写得很好,支持!我也是四号机现在也可以很好的在小场起乱升空了,哈哈!

网友:
楼主调试双桨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双桨不是靠感觉抖动发现的,是用眼睛看出来的啊。

楼主:
呵呵,用眼睛看也是一种方法

呵呵,如果出现双桨,必然旋翼头运转的不稳定,就会产生抖动,这跟开手动拨车一样,当车速提高了,你没有换高档,波箱就会抖动一样,说明发动机运转不稳定,当然比喻的不够合理,对于直升机来说,两个主浆处于同一水平面,旋转才会稳定。呵呵,你可以试验一下,如果旋翼头运转不抖动,就不会出现双桨,呵呵,我飞的是4号机,可能它的旋翼结构比较简单,我一直都是这么调试的,机机的升力很好,而且也比较好控制

网友:
双桨是会产生抖动,但是轻微的双桨抖动很小,不易察觉。
所以眼睛是最可靠的,正规的方法也是目视检查啊。
以后如果你飞油机,也拿在手里感觉抖动?呵呵。

网友:
我覺得4号有很多升级的空间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改成无刷的``尾电机受得了吗?能否能列出所用到的各种零件吗?很感兴趣啊!谢谢大侠!

有无飞行视频看啊。。看看飞行效果啊。。期待中。。。

楼主:
6楼的朋友,你应该是换了个控跟接受吧

4号机机的接受板是4合一的,原先我也想把4合1的接受板的油门通道引线出来,我还专门把我的4合1板拆开,但它不像雷鸟,接受盒里的接受与混控陀螺板分开,它是合在一块的,我也发帖子询问模友,也找到了油门的引线方法,但改装过的模友说无刷对接受盒的干扰太大,而且我只找到油门通道的引线,如果要使用锁定的陀螺仪的话还要找尾电机的信号引线,6楼的朋友用的是雷鸟的陀螺仪吧,但它不带锁定的,其实4号机机的内置陀螺仪也不错,我飞的就挺稳的,只不过不能锁尾。
    我现在已经放弃改装4合1接受盒的升级方案。最近我收了个60号机机的控与接受,一个华科尔006陀螺仪以及一个雷鸟的混控,准备升级一下我的4号机,我准备电机还是用原来的,这样改装的目的是能够使用上锁尾的006陀螺仪。至于无刷吗,呵呵,我暂时不想升级,一是原来的有刷动力也不错,成本低啊,悬停可以6、7分钟,足够了,我现在买了第二块电池,玩的时候一般飞两块电池,也可以玩上半个小时,呵呵足够了。另外主要考虑到升级无刷之后,尾电机负荷过大,顶不住。不过我收的设备还没有到,我担心的是这样增加了不少总量,不知道原先的370电机能否提供足够的动力。
   另外我收的控是60号机机的,60号机机的控支持ccpm模式以及普通模式,等用4号机机技术练习好了,准备收一家好一些的机机,目标是jim400,真是漂亮,呵呵,看到论坛上很多人都用很好的控,呵呵,当然那些控是好,不过我觉得60号的控也足够了,对于普通飞行足够了,我现在用4号机机虽然低级别,但也飞的挺好的,很好控制。
   前段日子看了个探索频道,说是美国的飞机起飞前,飞行员要一字排开,检查跑道上有没有石头、螺丝钉之类的东西,怕飞机出故障,呵呵,俄罗斯的跑道年久失修,但人家的飞机照飞不误,有时候觉得4号机就是这样,虽不精致,但便宜耐摔、成本低啊。

网友:
我对机机的欲望不高四号机虽不精致,但便宜耐摔!实现了我很小的时候飞上天空悬停的梦想。练练航线也8错,以满足我的要求。。主要是开心就好!其它更好的机不再想了。第一看着就怕,太危险!第二烧钱啊!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如果出现双桨,必然旋翼头运转的不稳定,就会产生抖动,这跟开手动拨车一样,当车速提高了,你没有换高档,波箱就会抖动一样,说明发动机运转不稳定,当然比喻的不够合理,对于直升机来说,两个主浆处于同一 ...

那么抖动就了就是双浆了吗?     两个浆不对重会抖动吗?,,主轴弯了会抖动吗?,,,,,,

楼主:
4号机机升级受阻哦

从论坛上收了以下设备,准备升级我的4号机机:
1、60号的控与接受,支持普通模式与ccpm模式
2、雷鸟混控
3、华科尔006陀螺仪。
   昨天所有设备都到了,于是就开始我的升级,郁闷的是60号的控启用普通模式,2通道与4通道对调,而且油门通道竟然联动第一通道,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二是新买的雷鸟混控尾电机不动,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还得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压。诶,看来还的折腾几下

网友:
看来要多试了。。。。呵呵

楼主:
4号机机改装升级报告

由于这个板块我没有权限上传图片,只好发在另一个板块了,斑竹开通上传图片权限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10楼的朋友,呵呵关于抖动与双桨的关系

呵呵,我觉得是双桨必然抖动,但抖动不一定是双桨。
   jackyzh斑竹说的也是,可能轻微的抖动不易察觉,目测双桨是比较精确的,呵呵,这只是个人调机心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