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低价的平衡充电器!

楼主(2006-09-09):
刚刚买了几组那个5元一片的锂电,当然要配平衡充电器,请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100元以下的好象除了103A垃圾平衡充好象没有了,,,自己DIY比较合适...要不就买好点的多掏点米,180-250左右的也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元以下的好象除了103A垃圾平衡充好象没有了,,,自己DIY比较合适...要不就买好点的多掏点米,180-250左右的也不错了

请问103A的生产单位是哪里?我想找他们配套。

楼主:
不知道,反正贴的E sky的牌

网友:
我有一个Esky 0852(104A),由于升级成了帝能的,现在想出这个104A,买的时候228,充了两块电池大概一共六十个回次。有兴趣的话150出。这个充电器的缺点是冲高C数的电池容易过冲,要在差不多快冲好的时候就断掉。有高手指教说如果冲10C以下的电池,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