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 浆与木浆???

楼主(2006-09-09):
问问各位高手,用ABS的浆很好飞,不过就是太软,飞行不稳,用木浆后,飞机明显稳多了。但是相同的螺距,木浆却飞不高, 增大螺距,还是飞不高,而且起飞要比然来的油门高许多,怎么回事????

网友:
ABS轻吧,不过,我不喜欢用它,太软了,我习惯用每木桨飞的.

网友A:
什么JJ。有双桨了吧。

网友B:
我的尾管都是被ABS打坏的。

网友C:
木的好多了.........

网友D:
好讨厌ABS桨

网友E:
楼主什么飞机啊。
拿雷鸟来说,由于翼型的原因,塑料桨的升力是明显大于木桨的。
木桨的优势不是升力,是稳定性和操控。

楼主:
我飞黑鹰,36#等。对木浆而言, 螺距是不是要比ABS的浆飞到相同的高度要大????

楼主:
原帖由
土匪8092
于 2006-9-9 23:32 发表
我的尾管都是被ABS打坏的。
确实ABS的容易打坏尾管,所以飞行的时候不能做大动作!!

网友E:
新手练习还是ABS桨,耐摔啊。
当悬停关过了以后就可以上木桨了,因为ABS桨软,操控不灵活。
当你第一次把ABS换成木桨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