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 的问题期待您的帮助

楼主(2006-09-09):
我的电脑配置:P4 2.4G 512M内存 ,5200显卡。玩XTR 起飞时祯数达到50-60/S,可一转弯祯数就降低到14、5/S,感觉很卡,甚至3-5分钟后会死机。同时运行XTR时听到机箱里有“丝丝”的声音,玩G3或Aerofly则全无问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去掉背景看看。。。。

楼主:
去掉背景,那不是很难看吗??

网友:
是不大好看,但是会快很多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您的XTR是不是装在C盘了?如果是,卸载换一个分区装试试。

网友:
不是吧,你们的XTR还要安装吗,我的怎么不用安装,直接COPY过来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您的XTR是不是装在C盘了?如果是,卸载换一个分区装试试。

我是装在F盘上的。

网友:
全屏模式下看看?

应该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