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螺距尺是怎样使用的??买回来都不会用

楼主(2006-09-09):
请问这种螺距尺是怎样使用的??买回来都不会用

网友:
卡住大桨后从螺距规的两边窗口能看得到直升机的副翼就可以读出螺距度数了!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是哪卖的多少银.还想问问楼下的这东西是不是所有大小电油直机都能用.

网友:
50多块,大小通吃。。。

网友:
谢谢楼上的.看来这玩意真是一但拥有别无所求了..呵呵..和亚拓的那种类型的相比较那种要好用点..

网友:
这种螺距尺是这样使用地

楼主:
引用:
这种螺距尺是这样使用地

那不就是要用肉眼来判断水平翼与那两个窗口的平行?那误差比较大啊,我觉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就是要用肉眼来判断水平翼与那两个窗口的平行?那误差比较大啊,我觉得

亚托的用法也类似,也要用肉眼看呀。

网友:
看样子不太复杂啊,能不能自己做,好象卖得好贵啊!!

网友:
还好,我的螺距尺不是这样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