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天飞改成CCPM6通

楼主(2006-09-09):
M8做的 用8个电位器来设定 第三和第五通道的3点设置以及第一二通道的大小舵量设置,CCPM控制方式。
并且可以通过一个开关来切换普通和高空飞行模式。

网友:
介绍得太简单了,不明白。

网友:
没有理由会成功的呀,除非你自己重新写程式.................

网友:
肯定重新写的

楼主:
是用了AVR的M8做的

重新写了CCPM的混控程序,用8个电位器调节来设定各个点。改装方法和上次出的"14通"是一样的。但是更简单不用该动原来的发射机板子。

网友:
能具体点吗?

楼主:
具体点就是

原先的的 天外飞的拉马飞完后。发射机就成了鸡肋 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但是现在可以通过图上的改装模块改装成6通的支持CCPM直升机设备。图上左边红色的是6位开关,分别控制6个通道的正反向。右边的8个孔中包括了8个微型电位器,通过转动他们来设定 油门 和 桨距的三个点以及D/R 拧到最左是100% 最右0% 无级连续可调。
还包括 一个开关来 切换两种飞行模式 普通和3D

所有8个电位器功能 1.3D模式有效   油门低点设置
                  2.3D模式有效   油门中点设置
                  3.普通模式有效 油门中点设置
                  4.3D模式桨距低点和高点同时设置 普通模式桨距高点设置
                  5.普通模式有效 桨距低点设置
                  6.普通模式有效 桨距中点设置
                  7.普通模式有效 横滚 D/R 设置 0%~100%
                  8.普通模式有效 俯仰 D/R 设置 0%~100%
                   注;切换到3D后横滚和俯仰自动切换到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