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混控控制襟副翼联动

楼主(2006-09-09):
看了这个小飞机,感觉不错。

看到2个舵机控制副翼,突然想到用混控器联接2个舵机,第一通道(副翼)和第五通道(开关,我的是4vf自己加的第五通道,接收机115的5通)联动,第一通道控制副翼差动,第五通道控制襟翼平或放下,升降舵和油门还是原来的二三通道,不知道可行吗?

加个襟翼增加升力,至少真飞机起降的时候都放襟翼。

我用自己的混控试验,是不是混控不能接一个比例通道一个开关通道啊??

楼主:
没人搞过嘛?自己试过好像一个比例通道一个开关通道不能用混控

穷人就是不爽,要是有个高级点的控……

网友A:
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分走人……

不厚道啊~忽悠我

网友:
可以的,试试吧,对高速机效果很明显,降落从容多了

网友B:
小飞机装襟翼效果不明显的

而且就算4VF的设备,都没有襟翼角度调节,这个就真的是要命的。襟翼放下以后,重心后移.飞机抬头,感觉即使是40级教练机,襟翼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就算4VF的设备,都没有襟翼角度调节,襟翼放下以后,重心后移.飞机抬头,感觉即使是40级教练机,襟翼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那倒是,巯忽了是小机机

网友:
傻鱼,你说的"第一通道控制副翼差动,第五通道控制襟翼平或放下"自相矛盾,4VF做不到.要做到你得设计一个万能的Y线.

网友:
如果用二个舵机来进行襟付翼混控,则必须在发射机上设置混控程序,在打开襟付翼时,二个付翼同时向下,还可以进行付翼操纵,上降舵同时向上。

网友C:
主要是襟翼放下的时候,升降舵要同时连动,4vf是搞不定的,傻鱼,等你的ff6或者4exa到了再说吧

楼主:
等俺的6通道设备到手就好了,本身就有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襟翼放下的时候,升降舵要同时连动,4vf是搞不定的,傻鱼,等你的ff6或者4exa到了再说吧

4exa只有四通,菜单里有V尾混控升降和方向,没有副襟翼混控,因为根本没有襟翼通道.

楼主:
他写错了,是6exa,赫赫

网友:
虽然机机小,但尝试一下还是有益的。

网友:
第五通道的开关可以换成电位器,这样就可以实现比例的了.想要多大角度就调多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写错了,是6exa,赫赫

呵呵,这个固定翼专用版专用到家了,襟翼通道是中档设备中极少有的比例旋钮式的,是好是坏自己体会吧----有体会的用家不妨赐教一方!

网友:
有没有升降舵啊?如果没有不能用襟翼的,打襟翼的时候升降舵要补偿。。。

网友E:
加个混控器就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这个固定翼专用版专用到家了,襟翼通道是中档设备中极少有的比例旋钮式的,是好是坏自己体会吧----有体会的用家不妨赐教一方!

我。。。。还没研究出ff9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研究出ff9怎么用。。

我们这也有人嫌FF6设置烦,飞V尾的风神宁可给飞机上混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个混控器就行吗!!!!!!!!!!

加混控器控制副襟翼理论可行,但没办法设置升降舵联动补偿,实际上不实用

楼主:
俺的6EXAP到手了,非常容易实现襟副翼混控,一级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6EXAP到手了,非常容易实现襟副翼混控,一级棒

呵呵,少有的比例襟翼通道,飞滑翔机超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6EXAP到手了,非常容易实现襟副翼混控,一级棒

你幸福啊~~~~~~~

网友:
你哪儿弄来的这个小机机啊?

网友(2019-08-14):
好专业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