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磨损了

楼主(2006-09-09):
总共飞了几十个起落的420电机一直以为是轴承坏了,结果拆了以后发现是电机的轴磨损了.把端盖向上提高1MM左右,电机转起来又很爽了,手拨电机轴也没有喀啦喀啦的声音,而且感觉不到有轴承损坏的感觉.看来确实是那一小段和轴承接触的轴磨损了的原因。怎么办呢?应应急,在端盖和外壳之间垫一圈细铁丝,这样轴承的位置就高了一个铁丝的直径,然后用101粘牢!空转试了试感觉牢度足够了,装上刚换了SE碳纤侧板的450XL,马上试了一块电池,感觉比原来好多了,电机的噪音明显降低了很多,也没有杂音了。不过我担心这样的修复不知道能坚持几块电池。另外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电机的转子可以更换,要不然这个电机可真就要报废了!

网友A:
楼主真掺.看来又要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掺.看来又要米了

没有关系。楼主是个富农,家里有大把大把的米。

网友:
不会吧,电机毁了,我飞了两百个起落,没问题,平时多加些有.

楼主:
实际情况好象是轴承变成了铜套的效果了,光磨轴!但是轴承又是好的,真怀疑是不是它的轴细了的原因,没有达到3.17MM的直径,结果就磨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情况好象是轴承变成了铜套的效果了,光磨轴!但是轴承又是好的,真怀疑是不是它的轴细了的原因,没有达到3.17MM的直径,结果就磨轴了

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老话: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