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40级油改电

楼主(2006-09-09):
40级的油动练习机改造成电动的要用什么型号的电动机??多大的电调?用什么样的镍氢电池??
望改过的高手不吝赐教.最好详细一些.最好便宜点的
(我手头有一个C42电动机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楼主:
另,电动机最好是后面固定的!

网友:
4120应该可以

网友A:
4120的可能小一点,4128的差不多;最好用高压的,电调好配,要不然电调成本太高。

网友:
4120是50级别的,没必要这么大,3520或gs4150足够.电调配60A的可以,kv620用5S,kv750的用4S,浆用apc1407,电流35-50A,拉力2.5-3.5kg

楼主:
电池用什么的比较好啊??
最好便宜的

网友B:
能有便宜的么?40级准备用两个2200MA的吧,一套两块最少也得360,出去飞就算到3组,电池价格就超过10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120的可能小一点,4128的差不多;最好用高压的,电调好配,要不然电调成本太高。

鹰王说4120太大,你却说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有便宜的么?40级准备用两个2200MA的吧,一套两块最少也得360,出去飞就算到3组,电池价格就超过1000了

你说的是锂电吧,我想用镍氢的,不知道应该用多大电压的电池组。请不吝赐教!

网友:
40级油机太重了,要付出昂贵的代价,25级还差不多。
镍氢用9颗或者10颗电池,10。8V或者12V,具体要看选择的马达和螺旋桨的要求。
你可以打电话到浙江kan电池厂询问一下,那里的镍氢电池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