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IY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06-09-09):
请问各位DX,9极绕阻只能用6磁极吗??先谢了

网友:
很多种的

用6/8/10/12个磁钢等等都可以..但是绕法也不同

楼主:
我用的就是最简单的星型饶线,应该配多少磁钢

网友:
一般是配6个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最简单的星型饶线,应该配多少磁钢

一般是配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