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9-10):
船长60Cm,浆44×1.4半浸,松下3000毫安,9.6V镍氢电池组,华迈50安有刷电调,用多大的电机,合适呀?
如果用无刷,B36-60,KV1600 的电机可以吗?
目前:船体+电池+电调+水冷+轴系+浆系+舵系等,不算电机,总重量约在1.2公斤。
期望速度在40公里左右!

网友A:
用540S 3000kv - 3500kv 电机 40p1.4的桨,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40S 3000kv - 3500kv 电机 40p1.4的桨, 试试。

老大,这样晚,你也没有睡呀!!!!!!!!!!!!!

网友:
如果用上540无刷了的话,9.6V的电池估计是够不的。KV肯定也低了,,

网友B:
540的話3K多KV~9.6V不低了~不過你的電池性能不好~所以最好還是高一些~還有就是華邁50A是有刷電調咋裝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有就是華邁50A是有刷電調咋裝無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540的話3K多KV~9.6V不低了~不過你的電池性能不好~所以最好還是高一些~還有就是華邁50A是有刷電調咋裝無刷?

所以最好建议一个有刷电机!
另,我现在有一个车模用的550S是“马布迟”的,好像是12000转,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最好建议一个有刷电机!
另,我现在有一个车模用的550S是“马布迟”的,好像是12000转,可以用吗?

説不準~可以配大槳試試~12000是車用~測試電壓低~提高電壓會有提高~但是不能加太高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40的話3K多KV~9.6V不低了~不過你的電池性能不好~所以最好還是高一些~還有就是華邁50A是有刷電調咋裝無刷?

我的540KV3300用11支电池呢,船装不下了,不然还想多两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40KV3300用11支电池呢,船装不下了,不然还想多两支

我540有刷19T單綫電機7節電池都能跑到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