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求救

楼主(2006-09-10):
我的小旋风在一次飞行中不幸失事(KT板仿制的).整理残骸回家,重新做了一架,可是把设备全装好以后,
舵机
都工作正常,无刷内转子
电机
就罢工了.排除电机故障,请问电调是否会因摔伤而损害,可以修吗

网友A:
请问开机的时候电机会响么??你换另外一个电机装上去看看会不会转动啊??这跟电调也有关系的哦!电机坏了一般是里面的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