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求救

楼主(2006-09-10):
锂电是否可以在还有余电的情况下直接冲电,是否要放电后在冲.

网友:
只要电压不低于3V 不高于4.2V 你怎么充都行,用到 4V 充到 4.1V 放到3.5V再充到4.2 怎么都行只要不过那两个极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是否可以在还有余电的情况下直接冲电,是否要放电后在冲.

放完了充,电池也完了,同意2楼兄弟的意见,不过我个人认为3.3-3.5的空载电压就差不多了,别太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完了充,电池也完了,同意2楼兄弟的意见,不过我个人认为3.3-3.5的空载电压就差不多了,别太猛

对哦,应该说详细点,带上负载最低最低是3.0,不能是空载,空载那肯定挂了,充电的就不用考虑了不可能带着负载充,充电器电压不超过4.2,充到 4.2不要再继续充即可,大容量大C数的4.18也可以

网友:
没力气了就可以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