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3块锂电并成一组充电能平衡吗?

楼主(2006-09-10):
请教各位,3块锂电并成一组充电能平衡吗?总决的充不平衡.

网友A:
平衡冲都不敢保证冲地很平衡。何况我看你是想卤莽冲。

网友B:
是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原帖由
a8752720
于 2006-9-10 12:33 发表
是串联还是并联
并联,想3P3S自己组电池,就是充电问题头痛。

网友C:
如果并联的话,必须要求并联的电池芯参数非常接近,最好是同一个批次的电池,这样并联的效果才会很好,而且你都并联了,电池焊接死了,不可能一块一块分别充了,并联的部分就当作一块电池来看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