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饮料瓶`玻璃钢做机壳

楼主(2006-09-10):
最近想用饮料瓶或玻璃钢做一架JJ,石膏的形状已经搞定了,但是用饮料瓶做的计划失败了``玻璃钢也没弄过
求助啊..怎么办呢?

网友:
 直接就用石膏削好了飞吧,哈哈

网友:
我就曾经这样试验过,我用饮料瓶套在模子上,用吹风机高温贴着饮料瓶吹,最好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手拿吹风机,一个人要用手拉着饮料瓶往模子上套,不过效果不是很理想,用来做飞机机舱还可以的,台湾有高手做了一个专门用来制作机舱的高温制模机,要用到吸尘器,可以上飞行匹萨上搜索看看

www.efly98.com

网友:
楼上的做飞机越来越复杂了啊,什么时候帮我弄一架啊

网友:
需要一个2000瓦以上的热风机.建议看台湾的模友网站.

网友:
用饮料瓶也可以?学习中.................... 高手都来发贴啊

网友A:
我把我的制作方法告诉你!水平不高,望见凉!
1,画制图纸,比例1:1,确定加强的地方,
2.制作阳模,可用木材或泡沫塑料,(我一般用泡沫塑料,加工方便)
3.
打磨阳模外形,一直到和图纸一样.分成左右两半(我一般用两片,中间用双面胶粘贴)
4.用KT板作一盒子,放入一半阳模,粘牢,调石膏浆,到入盒子中,淹满阳模,干后起出,得到石膏阴模.
5石膏阴模干后,上脱模蜡(也就是汽车腊,用石蜡型)
6.调制树脂胶,我用618套装树脂加二丁脂(用来增塑) 比例关系100:25:8
7,将树脂到入阴模中,刮匀,等树脂稍微凝固,铺第一层玻璃布,一直铺3层,最后在加强的地方在铺一层.
8.最后,:耐心等待它慢慢的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的制作方法告诉你!水平不高,望见凉!
1,画制图纸,比例1:1,确定加强的地方,
2.制作阳模,可用木材或泡沫塑料,(我一般用泡沫塑料,加工方便)
3.
打磨阳模外形,一直到和图纸一样.分成左右两半(我一般用两 ...

方法不错啊!!看什么时候我也来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把我的制作方法告诉你!水平不高,望见凉!
1,画制图纸,比例1:1,确定加强的地方,
2.制作阳模,可用木材或泡沫塑料,(我一般用泡沫塑料,加工方便)
3.
打磨阳模外形,一直到和图纸一样.分成左右两半(我一般用两 ...

方法不错,不知道重量如何?如果做船应该非常好。

网友:
100:25:8,三个都是什么东西啊?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
:树脂100,固化剂25,二丁脂8,用量杯量取. 树脂和二丁脂先混合,最后加固化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不知道重量如何?如果做船应该非常好。

重量取决于你,想要轻一点,可少糊两层,但是强度弱,但我们可以在里面加隔框,和加强条..强度也不弱..我的看法,飞机3-4层,船4-5层.水平有限,望见谅!

网友:
用保鲜模粘水附着到石膏模型上绷紧,然后涂上一层环氧树脂。把玻璃钢布裹上,10小时后环氧树脂固化,把石膏取出,玻璃钢模型就ok。
可能需要你多次层叠玻璃钢布,这由你需要的硬度决定。
--------------------------------
最近想用饮料瓶或玻璃钢做一架JJ,石膏的形状已经搞定了,但是用饮料瓶做的计划失败了``玻璃钢也没弄过
求助啊..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