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飞机飞,就做了这……

楼主(2006-09-10):
1、改装插座。用双向可控硅(可以用调光灯电路)做调压,将插座改成调压电源,可从8v调到210v。
2、改装电烙铁。用直径5mm的铝棒改成下图的东西(可以用其他金属材料)。

将图中的东西替换30w的烙铁头,电源电压调到50~70v,电烙铁就变成了很好用的KT加工工具和小熨斗,刻KT板,挖槽,蒙热缩膜都很方便啊。

网友:
很不错的工具DIY

网友:
都很好用的!

`

网友:
有创意才够味,支持楼主!!1

网友:
楼主头像有创意...

工具也很有创意................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呵呵,可也没写调压电路啊。

网友A:
这都想的出。。。。
不过电源电压不好调,一般人怎么调啊
最简单的也只是串个二极管降半压,没好的电源可是不太好实现70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想的出。。。。
不过电源电压不好调,一般人怎么调啊
最简单的也只是串个二极管降半压,没好的电源可是不太好实现70V呀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一个调光台灯电路,与插座的一条线串联.我自己用双向可控硅做电路.网络上可以查到电路图,不考虑使用交流电器时,单向可控硅的调压电路也可以用.

网友:
那就干脆找个老式的台灯,可调亮度的那种直接串就好了

网友:
把灯头直接换成插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