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ESKY103A充电器怎样把截止电压调高?

楼主(2006-09-10):
调那个电位器??向那一边调??

网友A:
右边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那个

是向那边调呢???我的只能充到4.10和4.0X想调高到4.15左右,要怎样调呢
??/??以前有过这样贴现在 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那个

是往左还是右把电压调高?除了等冲完电后用万用表测外还有没有办法调完后立刻知道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
锂电充电时是先恒流后恒压。你需要在恒压状态调电位器。具体是充电时量电压,电压会逐渐上升,等到电压稳定不动时(恒压状态),调整电压至预设值。旧电池使用4.2V截止电压充电完成后,端电压会低于4.2V。这是电池老化问题,与充电器截止电压无关。

网友B:
调右边的,顺时针降低截至电压,逆时针提高截至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右边的,顺时针降低截至电压,逆时针提高截至电压。

太好了,一会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