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103A充电器如何调高截止电压

楼主(2006-09-10):
调那个电位器??向那一边调??

楼主:
我的只能充到4.10和4.0X想调高到4.15左右,要怎样调呢
??/??以前有过这样贴现在 找不到了

网友A:
右边那个,我在电直板回答了,怕你再去找,再混1分,左边是调DCDC输出电压的,一般不用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我在电直板回答了,怕你再去找,再混1分,左边是调DCDC输出电压的,一般不用调

是往左还是右把电压调高?除了等冲完电后用万用表测外还有没有办法调完后立刻知道截止电压是多少?

网友:
哈哈,我的也是这种充电器.我已经调好了.

网友A:
是左是右我记不清了,你可以调一下试试,没必要等充电完成,你用表量背面的431稳压块的第三脚(左往右数,靠近黑色那个二极管的那个脚),和二极管旁边那个功率电阻的脚(正面你图最上面那个功率电阻红色那端)的电压就是截止电压了,如果还不明白,你拍个背面清晰的图我指给你看,相机借人了

网友:
右边靠近平衡插座那个,顺时针降低截至电压,逆时针提高截至电压。

6楼快来图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很苦恼
充完电量,单体电压都在4.0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左是右我记不清了,你可以调一下试试,没必要等充电完成,你用表量背面的431稳压块的第三脚(左往右数,靠近黑色那个二极管的那个脚),和二极管旁边那个功率电阻的脚(正面你图最上面那个功率电阻红色那端)的电压就是截 ...

图已上了,另外测试你说的这两个点的电压时要不要接上电池??还是只要接收上电源就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测量

网友A:
就是我图上画的这两个点,不用接电池,空载时电压是多少就是截止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我图上画的这两个点,不用接电池,空载时电压是多少就是截止电压了

这两个点量出的是三节电的截止电压对不??我现在调到12.45了,是不是就等于每节4.15呢??

网友B:
要是没有精确的数字万用表怎么办啊?

如果没有精确的数字万用表怎么办?

为什么要调高截止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点量出的是三节电的截止电压对不??我现在调到12.45了,是不是就等于每节4.15呢??

理论上说是每节4.15了,但因为此充电器没有平衡功能,所以不一定是4.15,是总电压12.45,所以如果在使用时经常用表量每节电池的电压,使之相差不大(相差大了就单独对高电压的电池放一点电),就没问题了,我是调到12.5,但其中一节充到了4.18但我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精确的数字万用表怎么办?

为什么要调高截止电压啊?

兄弟,我听说网上830B的3位半表也就十多块一个了,好一点了也就几十,精度差不多了,要求没那么高,至于调高电压,是因为电压低了电池充不足,飞行时间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听说网上830B的3位半表也就十多块一个了,好一点了也就几十,精度差不多了,要求没那么高,至于调高电压,是因为电压低了电池充不足,飞行时间短啊

调高了会不会过充啊?

网友:
调高了会不会过充啊?

网友:
当然会了,还用说,别超过12。5了,而且要经常量一下每个电池的电压,相差不要超过30毫伏

网友C:
我调到12.57,冲好电池(新的)也只有12.50左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调到12.57,冲好电池(新的)也只有12.50左右啊

我调到12.45冲好后只有12.2X,调到最大12.82冲到最后还是只有12.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