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一个380电机,有个问题啊!?

楼主(2006-09-10):
380我要采用直驱,用多大的桨呢?马刀桨和普通桨都一样吗?

网友A:
380用的桨,效率好的,马不马刀差不多。
普通用途建议火鸟规格的,那款黑尼龙加纤推拉两用的很不错。
飞飞翼或高速的可以用5045,启迪都有卖

楼主:
问题是火鸟的桨是多大呢?

网友B:
6*3或7*3

网友C:
我就是用380电机,5*5正反两用桨,9.6V镍氢,效果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