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itec6 可以用那种国产兼容接收机

楼主(2006-09-10):
请问Hitec6  可以用那种国产兼容接收机。
晶体可以通用的吗?
如用过可行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Hitec 6兼容任何兼容Futaba设备的PPM接收机,如飞高、BlueArrow、天地飞等,晶体使用Futaba兼容晶体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alexrate

网友(2007-01-03):
引用 网友A:
Hitec 6兼容任何兼容Futaba设备的PPM接收机,如飞高、BlueArrow、天地飞等,晶体使用Futaba兼容晶体就可以了。

我不知道这位版主是否用过 hitec 6 的设备,我自己的 hitec 6 ,和我朋友的 hitec 6 都不能用futaba 兼容的 晶体

接受机至今没找到兼容的, 如果你用过hitec 6 的 那只能说明你的那一套可能是独一无二的,要是没用过请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确实,上次我的hite6发射晶体损坏,买来F的晶体不能用,原装晶体又难买,不得已买了一套带晶体的2手高频头+接收机,经实验发现发射晶体不通用,但是原装接收机可以用F的同频2次变频晶体,其他接收机没试过。同时发现72.090Mhz的发射晶体上实际面印着14.418,不知道是不是发射晶体的实际频率,是的话根据14.418和72.090的关系不知道能不能推出其他频率的代用发射晶体应该的频率?

网友:
HITEC 6  的兼容接收机,很难买到,或者更本没有,必须使用原装的

网友:
我可以确认HITEC OPTIC6可以用任何正负解调方式自动兼容,或者符合Futaba标准的PPM接收机

TX晶振兼容性倒是不确认

网友(2007-02-20):
同频就可以了,晶体不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