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尾上下摆动?

楼主(2006-09-10):
近来发现我的450机尾起飞后有规律的上下摆动,查了好久,找不出根本原因.请各位指教.

网友A:
1。主浆、尾浆不平衡
2。螺距曲线需降低
3。现炒现卖

网友B:
螺距有问题
........................

楼主:
谢谢二位指点,回去试试.

网友C:
楼主说的上下摆动,俗称“点头”,其主要原因是主旋翼的转速不够引起的。
一般在悬停状态时的油门曲线为70%(油门摇杆在中间),325的大桨悬停时的螺距应在5度—5.5度左右。

网友D:
转速、螺距是一方面,还有一种可能是插入相位器的连杆有变形,也会导致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