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机身,请问谁知道机身连接螺丝规格.

楼主(2006-09-10):
用玻纤板(1.5MM)自己做机身,铝合金做机身连接件,图已画好,要开工了,想问一问,机身两边连接用的螺丝用M几的,M2还是M3,在标件市场搞了些M3*10内六方圆头的,不知合不合适.想知道450SE两边连接螺丝是什么规格.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 是M2的      朋友,如果可以作的话,能顺便多作一套吗,我波纤板度买了几个月了。2MM的,连接件没有设备,没作。成本价卖我一套也行。希望能给我个回复。谢谢...

楼主:
但是M2的内六方圆头的问了几家都没,只有普通度锌的,感觉不如内六方圆头的.

所以准备将就用M3内六方圆头,强度应该没问题.
另二楼的兄弟伙,我想你说的是450SE连接件吧,不好意思,我还没亚托450,我准备自己做的是36#的机身包括连接件(好象还没有36的玻纤,碳纤等机身卖所以...).侧板形状与36有明显不一样,连接件主要有主轴上下各1,尾传动上下各1,尾管左右各1,电机座1,底座前后各1,底板为玻纤前后贯通,还有螺距舵机位置(主轴为基准)改为靠前,后面好放接收机,中间空加宽,各部位通过参照实物放少许余量定下尺寸,等各零件做好还要通过实物装配验证,实际飞行验证,才算搞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准备将就用M3内六方圆头,强度应该没问题.
另二楼的兄弟伙,我想你说的是450SE连接件吧,不好意思,我还没亚托450,我准备自己做的是36#的机身包括连接件(好象还没有36的玻纤,碳纤等机身卖所以...).侧板形状与36有 ...

这样啊    那也谢谢你   龙迎风以前也说要作36的了 ,不知作没做   你可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