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e来说 56 和 65 你选 那个 ?

楼主(2006-09-11):
谈谈分别的 优点和缺点
单选投票, 共有 66 人参与投票
4.88% (4)
95.12% (78)

网友:
se就是为了摔得爽
那么+65是顺理成章了

网友:
偶是穷人除了尾舵还在55阶段!甚至是E-SKY。还没进化到56或者传说中的65

网友:
偶3个月前想换成65MG结果收到货一看是HS65而不是65MG.头一下大起来,找商家理论说65MG暂时缺货,就这样一直用HS65到现在,对65MG没有感觉.........也想听听用过的意见

网友A:
不用考虑65MG
HS56轻炸都扫齿
65MG重炸了N次都没事
而且65安装在SE机架上比56更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65MG
HS56轻炸都扫齿
65MG重炸了N次都没事
而且65安装在SE机架上比56更合理

我的56每次炸机几乎都扫赤,而且56安装是塞到机身里面,换齿很费劲,换了65MG就没有再扫过齿,而且确实65MG的安装位置比56合理,把舵机直接从外面插到机身的安装孔就行了

网友:
我用过,55.56.65MG,用了65MG后我大改炸过20次了,一个齿轮都没有扫过,以前用55,56每次炸都会扫1个或2个的,,,所以说65MG有省时又省钱啊,,,,,

网友:
用56不如用辉盛,56炸机最少一个舵机.65我炸了N次了还很好.

网友:
这么说来该换65MG了,等下次把55都扫完了就换!要是真如楼上几位说的那样炸了N次都没事,那性价比可真高,非换不行了

网友:
65是什么啊    哪里有卖啊     比56贵吧

网友:
65贵不少吧?????

网友:
65价格还可以....

网友B:
65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5的全称是什么?

HS-65MG

网友:
引用 网友C:

HS-65MG

报个价啊!对大家有个参考!

楼主:
二百五 。。。。。。。。。这舵机的价格 有点。。。。。。。。。。。

网友:
没什么说的了,尽管55还没坏,刚刚从QQ455878那里弄来3颗刚发过来的65了。晚上就装上!另外还到了金属日字框,十子盘什么的,这下爽了,我的450XL几乎完全变成SE了。现在就差,平衡杆上的重锤,尾舵机固定座,和螃蟹爪这三个区别了!手上还有不少换下来的塑料件,只能当配件了,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一步到位直接SE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花了不少冤枉钱把

引用 网友B:
65的全称是什么?

要区分 sh-65  和 sh-65mg  前者 和56一样也是塑料齿轮的 不过可以升到 金属齿轮 (我想既然要换65 没有人会去买 没有mg的65 呵呵  4楼的大款除外  )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上的花了不少冤枉钱把

要区分 sh-65  和 sh-65mg  前者 和56一样也是塑料齿轮的 不过可以升到 金属齿轮 (我想既然要换65 没有人会去买 没有mg的65 呵呵  4楼的大款除外 ...

全新HS65每个190,要上HS56的人还是买这个好,价格实在是没有区别,只能说太多人光知道HS56而已至于全新65MG是250一个,金属齿的本身与上面说的两种不是同一档次的

网友:
今天至少5级风,在停车场里飞,有了65撑腰感觉很好控制,大风吹来基本没什么问题